求推荐低功耗的单片机

楼主(2022-02-24):
本人想做个小东西玩玩。类似于数字时钟,计数字。
1、用电池供电。所以要考虑低功耗。
2、用大的液晶显示屏(想用4位或3位段式的8.)(1.5米内平放能够看见)。
3、想请坛友推荐低功耗的单片机。
     IO口就是显示驱动液晶的+1路模拟量信号采集,估计10IO以内就可以了。
     还有这种段式的显示屏(心中想着3.2寸差不多大了)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没有说预算 那就耳熟能详的43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预算 那就耳熟能详的430系列

心中的预算,电气部分大概20元左右吧,后面我还有壳子什么的,整个方案大概3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吧。

我本来想,这种小东西,就记个数,显示一下,不用这么强的功能的单片机吧。
M0类的,51类的,几块钱搞定,这种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想,这种小东西,就记个数,显示一下,不用这么强的功能的单片机吧。
M0类的,51类的,几块钱搞定 ...

430不也是几块钱么

网友:
r7f0c002 你看看

网友C:
430 2块多......

网友D:
国产复旦微FM33LC系列,DeepSleep手册写的1uA,我用的不是这个系列。

DeepSleep模式,RTC走时+全部RAM保持+CPU内核保持:typical 1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 2块多......

在哪买啊,嘉立创平均价格是10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复旦微FM33LC系列,DeepSleep手册写的1uA,我用的不是这个系列。

在哪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买啊

stc吧,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买啊,嘉立创平均价格是10几块

找代理商,2块多是大客户价格

网友E:
LCD段码屏(之前是WIFI 时钟用的),我这边还有几千个现货,看看有需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CD段码屏(之前是WIFI 时钟用的),我这边还有几千个现货,看看有需要吗?

有资料木,价格几何?

网友:
有现成的计数器买,配标准的三端传感器,有霍尔的,有红外对射,反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预算 那就耳熟能详的430系列

430缺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资料木,价格几何?

资料如下:

价格您来定,价格合适就出了。全要更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