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2个Alt按键都没反应,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02-24):
开始怀疑是薄膜按钮坏了,但是2个同时坏,有些奇怪,
是否还有可能其他原因导致的按键失效呢?

没alt键电脑用起来还是比较难受的,alt+tab这么好用的功能都没法用了

网友A:
其他软件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软件占用?

用keyboard test utility测试,按alt键,没看到捕获按键

网友B:
外接usb键盘测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安装了某个软件,,可以进入PE测试alt键是否正常

网友:
共一条线
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usb键盘测试

外接usb键盘,alt按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