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嘉立创SMT是否有必要支持1片起贴?

楼主(2022-02-24):
现在很多的IC价格不低,同时嘉立创SMT标准型也支持柔性化生产。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个需求,搞一片来调试一下。
这样研发也就轻松了。

当然这种出现风险就麻烦,万一生产搞费了,万一自己调试要飞线费了, XXXXX

网友:
我每次都是2片起,如果一片没有调试通,可以用另外一个判断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没有对比找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目前少有工厂能配合到这种程度,除非自己的工厂.

用更远一点的眼光看是 有必要的, 试想一种场景: 新盖的房子定制装修, 需要定制一款灯.   这种灯仅此一个,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这种就有用了.  纯粹是种服务吧.

网友:
我认为这个很有必要,特别是第一次设计的产品,完全就是验证用的,一片就够了,如果做2片,有问题都有问题,还得修两片,岂不是更麻烦。要知道现在IC价格都不低,有问题浪费一片就可以了,完全没必要多浪费一片板子还带零件

网友:
很有必要 芯片贵啊  原来十几块 现在都翻好几倍啊
~~~

网友:
最近打板子速度很慢啊,都8,9天才做好,4层板。

网友:
我想要的却是拼版SMT,有时候几个板子物料不多,嘉立创又培养了我们不动烙铁的习惯,几块板子贴片用不了多少钱,全用在50块钱工程费+20块钱手工工程费及换料费上了,如果支持拼版,可以将多个板子拼在一起,拼版可以加钱,却可以省工程费和换料费,对于嘉立创来讲,减少了换料次数。

网友:
我一般不是2片就是5片,2片的情况就是仅做验证或毕设课设之类的

网友:
最近打板子速度很慢啊,都8,9天才做好,4层板。+1

网友:
贴2片就好了,万一折腾挂了还有个备份

ps. 能不能加一个只生产2片pcb的选项,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网友:
2片好一点,一片有问题,很难确定,二片可以比对

网友:
现在贴1-2片 但是电阻电容  还有 晶振都要按最小数量 100 50 或者5购买,  一片意义不大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焊样板我一般都是2片,只贴阻容,阻容也没几个钱。
回来之后自己把两片的IC焊好做验证。有异常的话可以两个板子对比。
而且像楼主位说的,如果IC的焊盘搞废了一个,还很麻烦,得飞线。省那点钱不够耽误功夫的

网友:
做两片, 贴两片更好, 三片空着不贴真是浪费

网友A:
建议优先考虑支持PCB下单2-5片可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优先考虑支持PCB下单2-5片可选

2-3是最合适,钱可以的现在的5pcs一样多可以接受,纯从环保考虑

网友:
2-5 可选。  一般 中庸一点。选3,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是最合适,钱可以的现在的5pcs一样多可以接受,纯从环保考虑

处理废板也费事

网友:
一般都是2片起,只做一片?除非芯片真的贵到比浪费的工资还贵。

网友:
很有必要

网友:
从来都是2-3片,1片太少,调试烧了都没有东西马上换上

网友:
1片太少了.万一有个问题也不好排查...

网友:
能支持固然好,肯定有需要1片的场景,但不是一个强需求,对用户当然越灵活越好,看代价多大了。
对于研发,还是要2片起步的,最起码的交叉验证,毕竟还是人工更贵,IC贵的话,就一片手焊也不难。

网友:
1片没意义。 调试至少2片起,一般都是3片。

楼主:
收到大家的建议,暂时还是保持2片起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