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驱动UV灯板,单个灯珠0.6A,变换电路电流不足

楼主(2022-02-24):
灯板有6个UV灯珠,并联的,用4.2V锂电池供电,降压成3.6V,给灯板供电,输出1A左右,分配到每个灯珠差不多100多毫安一个,造成亮度不够,因此想提高电流,电路图如下,有没有输入3.7-4.2V,输出电压稳定在3.8V左右,同时电流能达到2-3A的的驱动IC,请坛友们推荐一下

网友:
能确保每个灯珠的压降是一致的?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做成6串,或者2x3串,加小电阻均衡,或者独立两路驱动

网友A:
灯泡恒流就恒流嘛,还要专门恒牙,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DC-DC降压,不好做到总体压降小于1V的,
LED串联吧,做成升压吧

网友:
你需要的是恒流IC,类似于7135那种

网友B:
其实直接上6个7135也不算贵。

网友C:
有亮度要求,还不做成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亮度要求,还不做成串联的,

锂电池供电做成升压串联,还是降压并联,不知道哪种方法好,

锂电池供应商说升压容易坏,对电池不太好,我还没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恒流就恒流嘛,还要专门恒牙,是不是搞错了?

恒流了,是不是不用管电压啊,自动匹配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直接上6个7135也不算贵。

这样并联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恒流了,是不是不用管电压啊,自动匹配电压吗?

做成升压串联的比较好。
另外锂电池升压对电池不损坏,充电宝都是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升压串联的比较好。
另外锂电池升压对电池不损坏,充电宝都是升压的 ...

这灯板最大可以达到6A,但发热量也是非常惊人。以前做过类似的UV固化灯,灯珠比这个多,开关电源直接用了20A,几串几并忘了,采用了水冷来散热。

个人感觉做过这个手持产品灯板在2A左右就差不多了,不然锂电池也扛不住,还有考虑灯板散热,综合等等。

网友B:
不用并联,每个芯片负责几个并联的灯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并联,每个芯片负责几个并联的灯珠即可。

这样灯线会非常多啊,驱动板和灯板是分开的。

网友E:
LED和UV灯珠都是电流型器件,需要恒流驱动,规格书Vf=3.6V的意思是在500mA电流下,灯珠压降为3.6V,所以,你的恒流电路供电肯定要高于大于1.8W的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和UV灯珠都是电流型器件,需要恒流驱动,规格书Vf=3.6V的意思是在500mA电流下,灯珠压降为3.6V,所以, ...

正解!必须恒流驱动,否则电流达不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