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595使用中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2-25):
74HC595逻辑电压可以是3.3V,驱动输出是开漏输出,可以直接驱动12V电压的数码管吗?

网友A:
看手册,不能猜,另外确定是开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不能猜,另外确定是开漏输出?

印象中有的公司的是这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不能猜,另外确定是开漏输出?

手上的这款确认是开漏输出,不是三态。就是不知道这个开漏输出,耐压是多少?

网友B:
一般是30V左右,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开漏的是  6B5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30V左右,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手册上没有写。http://www.superchip.cn/Private/ ... 228781127390697.pdf

网友:
不行,尝试过这样用,失败。595A那种开漏的,里面8个输出端对VCC应该接有保护,会导致12V倒灌到VCC。

网友:
6B595可以这样用,价格翻了好多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没有写。http://www.superchip.cn/Private/ProductFiles/6374623102812228781127390697.pdf

这个不能用,ST和TI的有可以到33V的,价格就不清楚了

网友:
可以直接驱动,我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