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车萝卜HUD蓝牙版机器自己刷机玩但不知道型号指点下

楼主(2022-02-25):
如题,
看了一款车萝卜HUD的蓝牙版,其相对简单,就一个STM的mcu驱动一个应该是专用显示屏(多半是TI的那个专用HUD的),于是就想买个来刷自己的程序,数据通过板上的蓝牙来获取。但是他们家的型号太多了,不知道这一款设备的具体型号,有知道的能说下不,

另外如果有人帮我写下程序工程框架我再送一个这个设备给你

网友:
我的是2006款轩逸,这么老的车都能兼容,用了应该有5年了,也没出现过问题,不是这种高级货,是那种在玻璃上反射的那种。
如果HUD的兼容性不是很差,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尊享版,用了三年多了,安卓的系统,很好用,导航比手机好太多了。

楼主:
楼上两位,我不是为了用HUD,我是买椟还珠
我是买来拆机的,stm32上面写自己的一个简单显示功能玩,
所以想要知道这快板子的机器的具体型号,我只晓得带蓝牙的基本款,

楼主(2022-12-25):
今天155块在闲鱼上面拍了一个二手机器,过两三天拿到了拆开看看是不是stm版本的,是的话就可以来玩一下了。

网友:
xl1509市场占有率蛮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155块在闲鱼上面拍了一个二手机器,过两三天拿到了拆开看看是不是stm版本的,是的话就可以来玩一下了。 ...

lz  正好我也有这款 HUD显示
当时也是为了研究在咸鱼上淘的
只可惜一直用着呢没有拆
可以一起玩

网友B:
这玩意儿的技术含量在那块无限远焦点的半透光学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正好我也有这款 HUD显示
当时也是为了研究在咸鱼上淘的
只可惜一直用着呢没有拆

等我拿到了就拆了看看,先把电路图弄出来好写自己的代码,

网友:
我手上也有2个 车萝卜的 HUD  收破烂收回来的

网友C:
黄色那个是个显示点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那个是个显示点阵吗

背光灯而已
就是用来把那个专用的透明LCD强光投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的技术含量在那块无限远焦点的半透光学屏幕

不该叫技术含量,其实在设计来看压根没技术含量,应该是关键器件,核心器件,卡脖子器件在那块LCD
离开了那个,也就不玩HUD了。

网友D:
这个能成像无限远? 顶多也就是到那个亚克力的表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成像无限远? 顶多也就是到那个亚克力的表面吧?

应该是他那个玩意不存在我们平时所谓的聚焦的概念,只要你光线足够亮就可以投到无限远,
但是现实事不可能的,连投到风挡上面都看不清了,所以弄了快自己的“幕布”
就那块有机玻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他那个玩意不存在我们平时所谓的聚焦的概念,只要你光线足够亮就可以投到无限远,
但是现实事不可 ...

不对。无限远不是这个概念。 无限远就是开车时你看到的远处的景色,你看手机看中控看前档上的苍蝇时你的眼睛要重新对焦到这个距离上,此时你是看不到远处的,这个初中常识。你要同时开车看着前方又要同时有个影像重叠在你看到的景物上,这个就时真正的HUD,目前没有,只有战斗机的头盔上才有。这个是需要一大堆的透镜组的,不是拿个LED投到玻璃上能实现的。 那玩意顶多算是个眼前的屏幕,不要讲无限远的概念,讲了就是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无限远不是这个概念。 无限远就是开车时你看到的远处的景色,你看手机看中控看前档上的苍蝇时你的 ...

是的你说的相当于视景深度在无限远的地方,但是这个玩具嘛价格在那摆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原来也叫HUD就有点觉得搞笑,看看那波音上面加装的hud是什么价格就知道了。
这个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双方都觉得划算就好:)

楼主:
坑了,不是想要的这种版本,是普通的短码显示的,晕,真是服了不晓得有多少版本,我还可以对比了下外观应该是完全一样的,结果还是失败了,上面网友有没有我要这种版本的呢?看下型号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