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持3.7-4.2v锂电池充电,并且升压到5V常开的芯片型号推荐

楼主(2022-02-26):
求一种电源管理芯片,支持3.7-4.2v锂电池充电+升压到5V常开的芯片型号推荐

楼主:
之前用过ip5306,但是太复杂了,会休眠。我需要实现,打开电源开关,只要锂电池有电就稳定输出5V的,不需要其他的功能了

网友A:
ip5306现在不好拿货,仅能用来做移动电源,想用升压出来的5V做点其它应用有很大机率启动失败。
跟楼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5306现在不好拿货,仅能用来做移动电源,想用升压出来的5V做点其它应用有很大机率启动失败。
跟楼主一个 ...

吃过亏,用IP53xx充电宝芯片测试了几个版本,要么掉电快,要么会进休眠,还有一些问题。
最后放弃了。现在用普通的充电+升压做测试

网友:
鈺泰有,9640等,微源半导体也有,到要看你电流要多大。

网友B:
TP5400 为一款移动电源专用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恒定 5V 升压控制器,充电
部分集高精度电压和充电电流调节器、预充、充电状态指示和充电截止等功能于一体,
可以输出最大 1A 充电电流。而升压电路采用 CMOS 工艺制造的空载电流极低的 VFM 开
关型 DC/DC 升压转换器。其具有极低的空载功耗(小于 10uA),且升压输出驱动电流能
力能达到 1A。无需外部按键,可以即插即用。
。。。
绝对最大额定值
·输入电源电压(VCC):-0.3V~10V
·PROG:-0.3V~VCC+0.3V
·BAT:0V~7V
·LX:-2V~10V ·VOUT:-0.3V~10V
·CHRG :-0.3V~10V
·BAT 短路持续时间:连续
·BAT 引脚电流:1200mA
·升压最大输出电流 1.8A/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400 为一款移动电源专用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恒定 5V 升压控制器,充电
部分集高精度电压和充电电流 ...

这个我打样了,锂电池4V,芯片1脚输出4.1V,不行

网友:
搭车请教一下5V输入电源,给两串8.4V的锂电池充电的芯片

网友:
MP3401   不休眠,一直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打样了,锂电池4V,芯片1脚输出4.1V,不行

5400快停产了吧,前两年用了几KK 应该有吧,
看清楚规格书,按规格书要求来做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