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PLC的DB9头子那里能买到

楼主(2022-02-26):
特点:螺母很牢靠,不容易脱落。质量很好。

网友:
西门子PLC上面的,找下德系供应商

网友A:
我买的比这个还好太多,螺柱啥的都是不锈钢,其实主要是价格,如果还是以五角钱来买的话可能永远买不到,
同事在隔壁买的台系的质量就好了很多,价格好像是几块钱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比这个还好太多,螺柱啥的都是不锈钢,其实主要是价格,如果还是以五角钱来买的话可能永远买不到,

几块钱一个,我能接受。求推荐。

网友:
一看就是国际大牌,零售要十几元吧…

网友:
不锈钢的一定是定制的。我们能买到的都是铁皮做的。

网友B:
TE 的吧?  5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 的吧?  5刀

替lz说:5块钱能接受,5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 的吧?  5刀

外观不一致,这个边上金属只有2个爪,楼主那个是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 的吧?  5刀

其实没有西门子的好。西门子的两个螺柱可焊接在PCB上的。您选的这个貌似只有9针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块钱一个,我能接受。求推荐。

估计不是你要的。
你要一样的很简单啊,有型号有厂家,直接搜一下就出来了,为啥不去做

没看错的话,就是Amphenol FCI的D09S24A6RV12LF

网友:
图片剪裁后直接某宝搜索就能找到

网友C:
关键词    dp9  鱼叉

网友:
我有。但我怀疑楼主接收不了价格和MOQ,然后最终x宝选择国产的代替

网友:
轨道交通都用的Harting的,一套100多。也可以选TE,安费诺的。

网友D:
有公也有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公也有母。

你们销售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词    dp9  鱼叉

同上,带鱼叉就可以,焊接后很可靠。有个北京的专门这个

网友:
螺母怕松动?拧掉,螺纹上加点螺丝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