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MS与外部主机通讯,切断负极时通讯问题?

楼主(2022-02-26):
需要做一个6S的BMS保护板,BMS板上带MCU,模拟前端采集AFE和通讯芯片, 需要与外部的主机设备Modbus通讯,
由于电流比较大,专用模拟前端只能控制负极。 但是如果保护板进入保护状态,切换负极时,会造成BMS与外部主机设备的参考地发生变化,
BMS肯定是参考电池负极BAT-的, 外部主机是参考PACK-的,
不知道这样应用有什么安全隐患没?比如会造成功率回流路径会经过通讯线返回电池负极,造成器件损坏。
希望做过类似的系统的专家解答下疑问,或者一般是怎么处理这种应用的。

网友:
通信加上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A:
BMS通信部分电路都是隔离的,甚至多片AFE级联时也需要芯片间隔离,楼主要加485的话,上个DCDC隔离电源和光耦或者其他通信隔离芯片把485电平转换芯片隔离出来

网友:
肯定不能这样用,仔细看图:mcu的地线,接在电池负极,而不是保护板输出负极。

网友:
1、通信加隔离,2、加Ti专用高边驱动芯片,3采用TI/瑞萨等关正极的A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S通信部分电路都是隔离的,甚至多片AFE级联时也需要芯片间隔离,楼主要加485的话,上个DCDC隔离电源和光 ...

我这是低压24V系统, 你说的是高压PACK,我当然知道要隔离。
我想知道有没有比除了加隔离器件,和控高边开关 外 更合适的处理方式。
毕竟这是1个很小的电池PACK,空间有限,增加器件就会增加成本 和空间。

网友:
要么高端驱动,要么加隔离。没有别的办法,跟高压电压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低压24V系统, 你说的是高压PACK,我当然知道要隔离。
我想知道有没有比除了加隔离器件,和控高边 ...

没有………………

网友:
485 不需要共地就可以通信

网友:
有芯片级自带电源的隔离485, 大约是SOP16的尺寸, 或者在接收端做隔离.

网友B:
我感觉BMS的MCU,应该接到PACK-,而不是电池地。如果是接到电池地,那么,在电池过放电保护后,BMS的MCU仍然带电,还会继续消耗电池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BMS的MCU,应该接到PACK-,而不是电池地。如果是接到电池地,那么,在电池过放电保护后,BMS的MCU仍 ...

对于BMS,不管是否发生保护,MCU都应该一直处于工作状态,所以接到B-是对的。如果接到PACK-,发生保护时MCU也跟着掉电了很多任务就处理不了了。如果从功耗角度考虑,可以采用低功耗以及休眠等手段。

网友:
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怕地断开,无非是过放,短路保护,可以用过放信号用mos隔离开来,过放没有信号了,mos关断。自然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