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电 备电切换电路导致电池无法充满问题

楼主(2022-02-26):
主电输入12V,这个不能改了。三串锂电池最高电压12.6V。主电、备切换;3串锂电池充电电路图如下,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池充不满电。测试如下:
充满电的电池12.6V,接入后,当输入电压12V,就完全由电池供电了,这与设计初衷不符。

现在想实现,有外部12V输入时就用外部电源,没有电源输入时才用电池供电,并且在有外部12V输入时,电池能一直充满电。

网友A:
你这种可能要参考笔记本供电方案,用双mos管背靠背解决关断时体二极管导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可能要参考笔记本供电方案,用双mos管背靠背解决关断时体二极管导通的问题。 ...

大神可有参考电路链接?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有参考电路链接?感谢

LTC4412
根据负载和电池规格,选一款电池管理芯片更合适。

网友:
典型路由器ups方案,买一个路由器 ups借鉴一下。

电池后面没稳压很难满足负载要求,12伏输入给单电芯充电,12伏消失,单电芯升压到12伏。如果你的负载是指定负载可以方案不变直接输入12提高到14-15

网友B:
buck充电电路,要对电池充满,必须输入13V以上,输入高于电池电压。供电输出哪里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充电电路,要对电池充满,必须输入13V以上,输入高于电池电压。供电输出哪里就没有问题了 ...

现在用的充电芯片具有升压功能,主要问题是主备电切换电路导致电池充不满。

网友:
我看过 别人的电路CN3763 电路。没有输入切换。 负载直接挂在VBAT上。就一条供电路径

网友:
这是因为12V输入时电池输出控制的MOSFET的G极为12V比S极的12.6V低,导通是正常的。所以这个MOSFET的G极不要用12V输入去直接控制,需要用电阻上拉到Vbat再通过三极管之类的由12V去控制。

楼主:
找一朋友,硬件高手设计的电路,大家看看是否完美解决了主、备电切换

网友C:
Cn3763是buck结构,不能升压。芯片手册都不看,哪怕不看手册看到电源拓扑结构就知道芯片不能升压。

楼主:
CN3763可以升压,输入12V,是可以对三串锂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3763是buck结构,不能升压。芯片手册都不看,哪怕不看手册看到电源拓扑结构就知道芯片不能升压。 ...

网友D:
明显写的PWM降压模式的,12V输入充到12.6怎么可能呢?这个芯片输入电压是允许到30V的,这当然可以满足三串。但是12V输入要三串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写的PWM降压模式的,12V输入充到12.6怎么可能呢?这个芯片输入电压是允许到30V的,这当然可以满足三串 ...

...........呵呵,楼主规格书第一句都没看,张口就来

楼主:
确实没有仔细看,看到宽电压输入6.6V~30V,以为可以升压。所以,问下大家,有升压的充电芯片吗?

网友:
12V和12.6电量不会差很多,可以参考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