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WM模拟 110 或者一些常见的简单的报警音频?

楼主(2022-02-27):
如何用PWM模拟 110 或者一些常见的简单的报警音频?  就是110 120的音调频谱对应的PWM数据?

网友:
音频软件录制之后 进行分析而来的吧

网友:
我看路口交警都手拿一个装置,能发出吹哨的声音

网友:
这个简单我做过。就是频率渐变而已,网上有pic的参考代码,楼主搜“六音报警程序代码“参考即可。

网友:
有专用ic,牛屎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