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键自动水平”的底座卖?

楼主(2022-02-27):
工地地面不平,水平仪需要人工调整底部的三个螺丝找平,很废时间。

其实高档货内部可以做出能自动水平的机械装置。估计有这样的配置,300元的东西直接涨价到3000元。

我认为3000元也是很有价值是。我今天要测量几百次,浪费的人工已经值这个价格了。

就是代替下面这个的自动水平装置:

网友A:
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的

肯定有.

但这种高科技的小众产品,涉及机械,肯定国产品牌做不出来。

网友B:
有的,我设备上经常用,国内也在做,莱赛、福田之类的。2K左右。高端的还是天宝、拓普康、徕卡进口的。单坡带手持一般在6K往上。

网友:
我之前用过单轴找平的,内部有一个轴悬挂,倾角不大可以找平,太大会报警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378134243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设备上经常用,国内也在做,莱赛、福田之类的。2K左右。高端的还是天宝、拓普康、徕卡进口的。单坡 ...

有单独的平台卖?就是不带水平仪机器,只是一个自动调平的平台。这样实用价值更高。

网友C:
我买的二手百得应该是你说的自动找平,水平垂直激光头是悬挂式的。

网友:
类似于 手工耿做的那种 地震时可以吃泡面的 那种自稳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二手百得应该是你说的自动找平,水平垂直激光头是悬挂式的。

我要12线的。你的几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12线的。你的几线的?

就两根线,10几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D:
有这么一种,不知道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么一种,不知道是否合适。

吹牛的吧?

3度以内不报警而已,没有自动水平。

现在所有的水平仪都是这样的。

网友:
里面是个重锤悬吊结构,3 度以内应该是自动矫正的,但结构也只能矫正三度以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吹牛的吧?

3度以内不报警而已,没有自动水平。

我刚买的东成12线,也号称自动安平。吹牛的。

我手拧三角调平螺丝,会看到位置变化,证明没有自动安平功能。

网友E:
我的放下去会晃荡几下的,应该是自动调平的,角度大了就报警

网友F:
我用的是喜利得PMC 46 铅锤线激光仪,在倾斜的屋顶上定位空调固定孔非常方便,自调平范围标的是±5 °,实际使用下,不在范围内时激光会闪,稍微妞一下就正常了,非常省心。这款是水平线加垂直线加4个点,上下两个点在定位穿透吊顶微孔后定位上面的位置是东成这种靠两条激光线交叉来取点而不能完全代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放下去会晃荡几下的,应该是自动调平的,角度大了就报警

激光管是悬挂着的,是会晃动的,这不是自动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喜利得PMC 46 铅锤线激光仪,在倾斜的屋顶上定位空调固定孔非常方便,自调平范围标的是±5 °,实 ...

我认为你肯定不是自动调平。

你试一下稍微抬起一个角度(在报警范围),看看激光线会否变化位置。

我肯定你的会变化位置,怎么没有自动调平。

自动调平必须有非常精密复杂的机械部件,有电机驱动这些机械。

网友:
类似手机里的重力加速度计的行吗,贴在平面上,如时XY轴都是0,Z=g,那就是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你肯定不是自动调平。

你试一下稍微抬起一个角度(在报警范围),看看激光线会否变化位置。

你手拧三角调平螺丝,会看到位置变化,但至少水平线没有倾斜吧?我这货里面的激光部件整体是悬挂的,利用重力自动调平,所以机身倾斜一点后它又能自动调平了,根据原理,倾斜前后的两次的垂直高度会有差别,所以造成激光线有偏移,但是水平、垂直精度不变。如果需要延伸工地上的基准线,换了一个位置后确实需要人工调整水平仪的来对线。喜利得有一款扫平仪,配合它的自动伸缩三角架,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把它的靶尺放在你需要定位的高度,扫平仪会自动调整扫出来的水平激光到你指定的高度,非常省事,当然,价格上万了。

网友:
国产水平仪,甚至BOSH的,在运输设备的时候,有一个开关来固定里面的激光部件防止撞击导致精度变差,然而喜利得没有这个开关,不故道是厉害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手拧三角调平螺丝,会看到位置变化,但至少水平线没有倾斜吧?我这货里面的激光部件整体是悬挂的,利用 ...

我目前没有使用水平线。

网友:
激光水平仪里面是吊着的,理论上也不用怎么调三个脚,只要基座不太斜,斜了也会叫。至少我用都不怎么调,只要不叫,也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