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1084规格书remote sensing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2-27):
1、为什么①处还接了输出,运动那边也从输出接了反馈?
2、两个25欧姆是什么作用?
3、max drop300MV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这个是远端反馈啊
避免导线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远端反馈啊
避免导线压降

问题是为啥①处还接到了输出呢?

楼主:
请教请教……

网友:
这个地方解释的很清楚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ing-in-power-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