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能找到可以使用的等高线地图应用吗?

楼主(2022-02-27):
经常户外爬山野游,陌生区域往往从平面地图上无法判断合适的行走路径,今天山上十公里就走了好多回头路,有没有一款包含等高线信息地图?
不过按照现行的政策,平面地图都需要使用火星坐标,这样的要求估计不易满足。
有坛友也有这样的需求吗,电工喜欢健身的不应该是个小群体。

网友:
我用“六寸地图” APP

网友:
两步路,六只脚,国内常用的户外软件,都有地形图,多数情况可以代替等高线图。

网友:
很早以前有个OZI 可以自己加载等高线地图, 和卫星信号,单位打申请可以买到10米的,
现在手机APP上,六只脚\两步路\户外助手,这些应该自带等高线图,只是没有那么精准.但也够用.

网友:
早年国内有人制作Garmin的等高线地图, 还可以叠加在导航图上用. 20米吧,

网友:
可以看看  奥维地图
他们越野穿越  都是用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最好是有手机离线地图,山上信号真差。

网友:
奥维地图那个需要自己找图源,哈哈。

网友:
奥维地图就行。下载等高线数据几乎是必须的,我推荐接受这一点。ASTER GDEM V2 这个数据不错。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等高线,后来宣布不许用了是保密的

网友:
两步路,六只脚,都可以下离线地图啊。还有别人的轨迹可以循迹

网友:
补充:众途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