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个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开关,能这么折腾这个PNP吗?

楼主(2022-02-28):
1,弄个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开关,能这么折腾吗?
2,R3的作用大吗?

网友A:
开关应该用PMOS吧。PNP的Ic=Ib*G,你这里Ib=10mA左右,输出电流撑死了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应该用PMOS吧。PNP的Ic=Ib*G,你这里Ib=10mA左右,输出电流撑死了1A。

R3保证 三极管可靠截止

网友:
原理上可以,正常的话R1或R2先烧掉

楼主:
1,R2我功率用的0.5W的呢,烧不掉的吧,
2,R3我想用的越小是不是越好呢,相当于三极管导通时,和三极管BE极并联,有利于三极管导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R2我功率用的0.5W的呢,烧不掉的吧,
2,R3我想用的越小是不是越好呢,相当于三极管导通时,和三极管BE ...

R3的左右是,B基悬空时,不被干扰导通;

R3 会分掉一部分基极的电流, 0.7ma左右, 对应你11mA的总基极电流,还不算大

你的负载电流大的话, 得加多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电流,否则带不起负载呢

网友: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和直接用SW13 控制通断,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的左右是,B基悬空时,不被干扰导通;

R3 会分掉一部分基极的电流, 0.7ma左右, 对应你11mA的总基极 ...

1,两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的话,两个三极管的性能要差不多的吧,,我的电流不大,要求0.6A的样子,
2,SW13是轻触开关,电流小的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两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的话,两个三极管的性能要差不多的吧,,我的电流不大,要求0.6A的样子,
2,SW1 ...

达林顿的话, 电流主要走外面那个, 得用大电流的
里面这个用高hfe的

还是pmos吧, 别折腾了

网友:
自己忘记完了,好久没见过三极管符号了

网友:
电流多大? 5A以下mos管方便;  20A以上继电器方便。如果要频繁开关的用MOS,不需要频繁动作的继电器优选

网友:
压降没所谓的话。这个电路OK。0.6A就没必要达林顿了。
换PMOS的话,还要另外加稳压管保护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