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便宜的arduino主控有哪些?

楼主(2022-02-28):
现在AVR系列价格好贵,还有哪些便宜的arduino?带i2c和uart功能就行。

网友A:
STM32G070

网友:
ESP8266 便宜又大碗 :)

网友B:
Ch552
硬件uart,模拟i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G070

使用这个芯片的arduino的型号是什么 我找一下。在arduino IDE中能找到这个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552
硬件uart,模拟iic

这个够便宜的,使用这个芯片的arduino的型号是什么 我找一下。在arduino IDE中能找到这个板子吗

网友:
你要全官方的方案就去arduino官方网站找。其他型号比avr便宜不太可能。
ide里加个json就行
https://github.com/DeqingSun/ch55xduino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芯片的arduino的型号是什么 我找一下。在arduino IDE中能找到这个板子吗 ...

用vscode+PlatformIO,基本全系列都支持了,没有的型号名称自己加即可。arduino的方便+arm的性能,甩avr N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scode+PlatformIO,基本全系列都支持了,没有的型号名称自己加即可。arduino的方便+arm的性能,甩avr  ...

STM32的现在太贵了,用不起,刚刚推荐的CH552在坛子里找到资料了

网友:
esp8266 esp3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vscode+PlatformIO,基本全系列都支持了,没有的型号名称自己加即可。arduino的方便+arm的性能,甩avr  ...

在Platform那STM库怎样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Platform那STM库怎样下?

打开VScode 进PIO Home 的Platforms菜单搜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开VScode 进PIO Home 的Platforms菜单搜就有了.

VS CODE用啥调试,自带的总是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 CODE用啥调试,自带的总是异常

我是编译完就直接用J-link下载看结果了, 有异常就Print一下查查. 都用库了,不会太多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h552
硬件uart,模拟iic

ch559价格也不错,能用大佬的ch55xduino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h559价格也不错,能用大佬的ch55xduino吗

可以,板子选项里可以选

网友:
lgt还是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板子选项里可以选

感谢大佬回复,太强了,有时间试试这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