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中使用C#写代码,可以更改缩进风格吗?

楼主(2022-02-28):
如题。
在单片机开发中习惯使用:
下面的风格:
while (x == y) {
    something();
}
但是vs中,只要打出花括号,就是下面的风格
while (x == y)
{
    something();
}
请教,可以设置成自动更新我想要的风格吗?

网友A:
lz,你可以试试适应单行{。之所以把{放到后面,是因为早期电脑屏幕只有800*600甚至640*480分辨率,或者只有80*25文本显示。这样的话一屏显示不了几行,把{放到后面可以多显示几行代码。如果你用1080p显示器,那么就不用操心。比如我不仅仅会用单行{,而且会给代码段增加额外的隔离空间和隔离行(一大堆//////),以确保功能分区明确,尽最大努力提高代码复盘效率。哪怕如此,一屏也能显示35行以上的代码,远远大于早期显示器。

主要因素是:(1)早期屏幕分辨率小,或者只有固定的80*25的字符显示器,所以广大程序员们不得不努力让一屏显示更多行代码,而不是频繁来回翻页,(2)写代码的效率和一屏显示行数正相关。所以高分屏写代码可以显著提高效率(当然肚子也得有足够的墨水,要不然还是得不停地找github。。)

单行{,再配上一些分隔空行的好处是代码阅读会容易很多。配合有效的注释可以快速复盘。

网友B:
不同意二樓
代碼當然越短看起來越方便,和屏幕沒關系
除非是湊 KPI 考核

加空行是可以有的,前提也是 { 不要獨佔一行,不然專門加的空行就不明顯了

网友C:
我不喜欢 {  在后面的方式,我喜欢在单独一行,而且分根据代码块,自己另外加 {},当然,不能要求别人也按这个习惯来,楼主可以在这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可以试试适应单行{。之所以把{放到后面,是因为早期电脑屏幕只有800*600甚至640*480分辨率,或者只有 ...

原来第一种写法是这个原因,一直用的第二种写法,非常不习惯第一种

网友D:
异教徒系列(这么看来我也是换行异教徒...):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700946

一天我路过一座桥,碰巧看见一个人想跳河自杀。我跑过去对他大喊道:“别跳,别死啊。”
“为什么不让我跳?”他说。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活下去啊。”
“有吗?比如说?”
“呃……你做什么工作?”
“程序员。”

我说:“我也是!瞧,有共同点了吧。你是软件还是硬件?”
“软件。”
“我也是!PC 还是 Web?”
“PC。”
“我也是!Windows 还是 Linux 平台?”
“Linux。”
“我也是!那你使用 C 还是 C++?”
“C++。”
“我也是。1998 年的 C++ 98 还是 2011 年的 C++ 11?”
“2011 年的 C++ 11。”
“我也是。大括号写在后面还是写在下一行?”
“下一行。”
“去死吧!你这个异教徒XXX!”

我一把将他推下桥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二樓
代碼當然越短看起來越方便,和屏幕沒關系
除非是湊 KPI 考核

你代码写的太少了。我们吃这碗饭的哪个代码没写够几十w行。光自己写的各种代码模块ip加起来都几十mb了。什么样的写法效率更好更便于阅读都是经过几十年升级+时间检验的。

你写点verilog就知道增加专门的功能块分隔是多么重要了,跟kpi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让眼能一下子就看清楚层级关系。这一点在高效编程里面极端重要--代码层级关系跟注释一样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异教徒系列(这么看来我也是换行异教徒...):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700946

哈哈哈哈哈

大括号写在后面的飘过

应该也不只是显示器问题,人眼的视野也是横向宽屏的,我认为人眼甚至人脑在横向X轴上搜索内容比竖向Y轴上更有优势。

在有合适的对手的情况下在第一人称空战游戏中可能可以简单的体验到自己在Y轴上的惊人劣势。

另外也是觉得像3楼dukelec所说{独占一行在“意义”上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可以试试适应单行{。之所以把{放到后面,是因为早期电脑屏幕只有800*600甚至640*480分辨率,或者只有 ...

谢谢,我用的是大屏,2K分辨率。
但是觉得代码不够看,所以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代码写的太少了。我们吃这碗饭的哪个代码没写够几十w行。光自己写的各种代码模块ip加起来都几十mb了。 ...

verilog跟C在{}上的用量差别有点大吧

另外我觉得这可能跟编辑器的默认行距和配色也有很大关系

我在论坛发帖子就总是忍不住每行文字都要隔一个空行,但是我在sublime里不会有这种感觉,只有需要适当分割内容的时候才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 {  在后面的方式,我喜欢在单独一行,而且分根据代码块,自己另外加 {},当然,不能要求别人也 ...

非常感谢。实测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verilog跟C在{}上的用量差别有点大吧

另外我觉得这可能跟编辑器的默认行距和配色也有很大关系

差别不大。。两者是一致的。功能模块要写更多的begin end。所以层级关系极端重要,不对齐的verilog基本不具有可读性。我通常都是每个tab缩进6个空格,以增强对齐(4个有点小,8个有点宽了)。然后就是一大堆括号。

不过verilog因为不用{}表示功能段,而是begin end,所以这块我一般把begin放后面了,放前面显得代码特别难看。。像c/c++之类单独1个{基本上在眼里只能起到一个强调段开始的作用,并不显眼,在verilog里看到一个单独的begin。。

网友F:
我写代码 大括号必须另起一行,否则我感觉我找不到这一对 对应的大括号了

网友:
我写 C 时也把起始花括号 { 放在语句末尾,但写 C# 时就用 Visual Studio 的默认风格配置,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写代码 大括号必须另起一行,否则我感觉我找不到这一对 对应的大括号了 ...

我的感觉跟你一样,就算别人写的代码,只要我拿过来用,基本只要有修改的地方,那么大括号必须另起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