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一二百瓦的380V三相发电机

楼主(2022-02-28):
后面要用到380调试三相电, 市面上卖的都是汽柴油的, 一方面太吵, 另一方面室内使用尾气问题, 实在是不合适.
想找个使用220电动机带动的小功率发电机, 功率一二百瓦就行, 能保持50HZ的, 之前大家都讨论过, 却找不到有人卖成品,

楼主:
补充一下, 变频器不行, 因为要调试测量电路, 变频器的那种方波貌似不能正常工作, 需要正弦波的电压

网友A:
买台220V转380V的变频电源不就行了吗? 200W功率不大,1000块以内应该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台220V转380V的变频电源不就行了吗? 200W功率不大,1000块以内应该能买到。 ...

变频器出来的方波, 我是要调试仪表, 方波的话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出来的方波, 我是要调试仪表, 方波的话估计不行,

大把正弦波

网友B:
变频器出来的方波? 方波还能驱动电机?

网友:
最好用转换或逆变的,最后考虑两个电机的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出来的方波? 方波还能驱动电机?

调制的方波, 空载很明显, 带有感性负载波形更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制的方波, 空载很明显, 带有感性负载波形更好些

百度一下,有正弦输出的变频器, 这个总比你买发电机靠谱,  个人去油站买汽油,现在还不好买呢;

网友C:
找电力局拉线

网友:
我们家三相电进户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有正弦输出的变频器, 这个总比你买发电机靠谱,  个人去油站买汽油,现在还不好买呢;

能给推荐个型号吗, 厂家太多了, 我搜的关键词出来都是要接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电力局拉线

就是用一下, 单元房的线都是穿墙的, 估计拉线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有正弦输出的变频器, 这个总比你买发电机靠谱,  个人去油站买汽油,现在还不好买呢;

施耐德对于变频器输出为啥和普通交流电不一样的解释

网友:
正好,也有这种需求。

网友:
用“三相380v永磁低速同步电机”,反着用,行不行,电压不对的话,再用三相调压器调调。

网友D:
用EG8030做一个三相工频逆变器就行了

网友:
有专用三相电源买,调试电表都没问题

网友:
买发电机是最正确的办法

网友:
办公,商业用房都是三相四线380入户的,你到办公室的总闸那里看一下

网友E:
有三相逆变电源的,不叫变频器。自发电也是个办法,不过一两百瓦的功率,手摇脚踩都能出来了,可以不用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EG8030做一个三相工频逆变器就行了

这个看上去挺合适, 可惜找不到成品卖, 只有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三相逆变电源的,不叫变频器。自发电也是个办法,不过一两百瓦的功率,手摇脚踩都能出来了,可以不用电动 ...

之前大家讨论的最好办法就是电动机带着发电机, 这东西太小众, 都找不到成品,

网友F:
这种三相逆变可不可以?看介绍说是纯正弦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三相逆变可不可以?看介绍说是纯正弦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4.5cca7b ...

我也看到这种了, 感觉里面是普通变频器+LC滤波做的, 其实tb有针对变频器的LC滤波变压器卖. 说是可以把波形整一下. 只是都是功率比较大的.
如果最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有可能就买这种了.

网友:
淘宝搜220v转380很多,从几千瓦到50千瓦,三相四线的都有。

网友:
单相电机+永磁三相发电机(这个只有24V的)+三相变压器,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G:
楼主需要一组单相转三相的能量变换设备,自耦调压器+工频电感+油浸电容就OK了。静止设备比高速转动的设备要安静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需要一组单相转三相的能量变换设备,自耦调压器+工频电感+油浸电容就OK了。静止设备比高速转动的设备要 ...

是的, 其实是有纯正弦的三相逆变器的, 只不过我找到的都是400+高压直流输入,那种光伏的设备, 一般功率都很大,十几几十千瓦, 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要是有个低压输入,小功率, 而且不需要并网的就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有营业执照安装一块三相表就是,或者用单相电机带个三相发电机,声音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