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EMEditor还有哪些文本编辑器支持特殊字符搜索替换?

楼主(2022-02-28):
windows自带编辑器没法搜tab字符,
emeditor无法用\t搜tab,只有勾选正则才能搜,
有更强大的文本搜索替换工具么

网友:
sublime也可以

网友A:
你拷个tab进去就可以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拷个tab进去就可以搜了。

直接按tab会到下一个输入框,
原来到编辑器拷贝一个Tab才可以

网友B:
勾选转移序列也可以搜啊

网友:
vs code很好用

网友:
记事本可以搜 TAB,不过需要复制上去,不支持\t这种方式

网友:
linux 系統自帶的 gedit 就可以,\n 都可以搜,我經常搜尋和替換 "空格字符 + \n",清除不乾淨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转移序列也可以搜啊

不行

网友C:
ue ^t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e ^t 就行了

ue有eme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