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 通讯+直流供电 方案,看似很简洁。

楼主(2022-02-28):
几年前接触过一个相似的方案,似乎是用stm8加上一些外围电路实现的。
功能就是,直流供电,同时用供电的两根线,通讯。电流能达到十几安培。
但是电路有点复杂,外围电路器件很多,供电方和用电方的电路还不同。
方向很好,但成本,复杂程度,体积,都不理想。

今天,终于等到了,看到了另一个方案,似乎电路很简洁。有人用过吗?说说感受。
(我没有用过,也没见过芯片真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BUS??

对对,想起来了,前两年看到的就是 powerBus,现在这个不是前两年的方案。用法类似,估计原理也类似,但器件少多了,价格低多了。

网友:
类同于TI的方案。搜 THVD8000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THVD8000
电流大/节点多的时候,那2颗电感的体积及感量平衡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971-1-1.html?_dsign=71b6e318
这个帖子的20楼也有一个分类元件做的,ook调制解调,楼上的TI这个芯片差分传输是否更好一点?

网友:
这种是带轻载的,方案有很多。
还有一种是带重裁的,需要高频调制

网友B:
这个是从机吧。原理上有一个比较器就可以接收了。主机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从机吧。原理上有一个比较器就可以接收了。主机就复杂了。

机器应该没有电路的主从之分,我知道powerBus是有的,但这个应该没有电路上的主从之分。(不是指逻辑关系上的主从)

网友C:
这芯片个头吓人呀,20*20m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个头吓人呀,20*20mm  ?

其实只用到了6个脚,其他都是接地。我怀疑这芯片里面是不是封了一个牛屎单片机,再加上一堆小阻容三极管,最后封成一个大片子,毕竟我也没见过真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用到了6个脚,其他都是接地。我怀疑这芯片里面是不是封了一个牛屎单片机,再加上一堆小阻容三极管 ...

很有可能你猜对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5796-1-1.html
简图里面少电容啊。说不定就是从新封装下,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芯片体积略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