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确认生产稿,查看3D图,拖动几下就卡死了

楼主(2022-02-28):
3D图下,看正面/背面,全屏,

拖几下软件就卡死了,

小助手、edge浏览器,firefox浏览器都试过了,都是如此

========

单看gerber图表现正常,没有出现卡死

网友:
我加你一下,看看文件先。

网友:
电脑要有显卡,浏览器要开启硬件加速

网友A:
今天要确认生产稿,突然出错了, 以前都没遇到这个错误

确认生产稿是报错

确认生产稿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要确认生产稿,突然出错了, 以前都没遇到这个错误

您好,这个应该是文件上传或下载有问题,可以加一下我Q2851795173,重新上传一下试试

网友:
前天我试了也有问题,别人说要退回到旧版本。

网友B:
我这次打样也是的,我还以为是我文件有问题,解析到一半就停了,预览那块什么都没有,外形参数也没有提出来,手动输入的,虽然只是打样,心里也没有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次打样也是的,我还以为是我文件有问题,解析到一半就停了,预览那块什么都没有,外形参数也没有提出来 ...

您好,主要有以下原因:
1.文件太大
2.文件有殊殊指令
3.PCB文件因版本转换失败了
4.同一时间下单的人较多,排队导致解析超时
5.外形比较复杂,或外形层杂线太多
如果解析失败,手动填写尺寸对打板也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新换了一台电脑,这个bug没有了,可能是我上一台电脑的核显太弱了。

楼主(2023-01-03):
还是原来那台电脑,最近发现,拖动卡死的bug好像已经被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