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频率影响试验,准确度变万分之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28):
有相关性,49Hz/51Hz都有影响。请教?

楼主:
分享个FAQ文件

网友:
交流采样算法有问题吧, 没有频率跟踪倍频?

网友:
没有整周期采样计算的时候采样点数又不多往往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万分之三算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分之三算误差吗?

设备精度有限,目前准确性重复试验变化量只能做到在万分之一左右

网友:
电表的精度要求,0.5%就算很高的了,你这万分级别的,需要关注吗

网友:
什么产品 要求这么高。 测万分之三的产品, 起码得 万分之一 以上精度 设备测。

网友:
芯片本身的原因,要么换芯片,要么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