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NRF24L01无线的程序无法通信,是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22-02-28):
我也看不出问题,研究好久了。实在不明白。附上源码。

////////////发送端//////////////////////////////////////////////////////
uint uplink;
uchar link1;
uchar link2;

void main(void)
{
        IO_Init();
        TX_Mode();
        NRF24L01_Init();
        while(1)
        {
        uplink = 0x55;//read_data();
//                link1 = uplink>>8;
//                link2 = uplink&0x0011;
        Tx_Buf[0] = uplink;
//        Tx_Buf[0] = link1;
//        Tx_Buf[1] = link2;
        NRF24L01_TxPacket(Tx_Buf);
        }
}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地址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code RX_ADDRESS[R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上传宽度缓冲数组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DATA = 0x01;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
函数:delay_ms()

描述:
    延迟x毫秒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
函数: NRF24L01_Init()

描述:
    初始化IO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delay_ms(2);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允许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
/**************************************************
函数:SPI_RW()ok

描述: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byte<<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函数:SPI_Read()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取指定寄存器内容
/**************************************************/
uchar SPI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函数:SPI_RW_Reg()ok
描述: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Write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uchar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描述:寄存器地址reg,待写入数据地址pBuf,写入数据个数byte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uchar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RX_Mode()
//描述:接收模式初始化,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1a);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2.4Ghz。收发相同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delay_ms(150);
        CE = 1;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
函数:TX_Mode()
描述: 发送模式初始化
/**************************************************/
void TX_Mode()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3);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delay_ms(10);
        CE = 1;
        delay_ms(2);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读取数据放入rx_buf缓冲区
{
    uchar flag=0;
    uchar status;

        status=SPI_Read_Reg(STATUS);        //读寄存器状态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tus & 0x40)//是否收到
        {
                   CE=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flag = 1;                                                                                        //读取完标志置位
        }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 status);                           //接收完毕RX_DR,TX_DS,MAX_RT拉高,清除中断
        return flag;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发送rx_buf中数据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数据
        CE = 1;                 //拉高,开始发送
        delay_ms(2);
}
void CheckACK()
{  //用于发射模式接收应答信号
        sta=SPI_Read_Reg(READ_REG+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

/////////////////接收端///////////////////////////////////////////////////////////////////////
void main(void)
{
        IO_Init();
        RX_Mode();
        NRF24L01_Init();
        while(1)
        {
                NRF24L01_RxPacket(Rx_Buf);
                link1 = Rx_Buf[0];
//                link2 = Rx_Buf[1];
                Uart0_Test(link1);
//                Uart0_Test(link2);
        }
}
extern uchar Tx_Buf[32];
extern uchar Rx_Buf[32];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code RX_ADDRESS[R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上传宽度缓冲数组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flag;
//uchar DATA = 0x01;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
函数:delay_ms()

描述:
    延迟x毫秒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
函数: NRF24L01_Init()

描述:
    初始化IO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
/**************************************************
函数:SPI_RW()ok

描述: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byte<<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函数:SPI_Read()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取指定寄存器内容
/**************************************************/
uchar SPI_Read_Reg(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函数:SPI_RW_Reg()ok
描述: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Write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描述: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uchar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描述:寄存器地址reg,待写入数据地址pBuf,写入数据个数bytes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uchar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函数:RX_Mode()
//描述:接收模式初始化,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本机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03);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2.4Ghz。收发相同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delay_ms(10);
        CE = 1;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delay_ms(2);
}
///**************************************************
//函数:TX_Mode()
//描述: 发送模式初始化
///**************************************************/
//void TX_Mode()
//{
//    CE = 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R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03);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3);                   // 使能接收通道0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0x07);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    delay_ms(10);
//    CE = 1;
//    delay_ms(2);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char* rx_buf)//读取数据放入rx_buf缓冲区
{
        uchar flag=0;
        uchar status;

        status=SPI_Read_Reg(STATUS);        //读寄存器状态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tus & 0x40)//是否收到
        {
           CE=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flag = 1;                                                                                        //读取完标志置位
        }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 status);                           //接收完毕RX_DR,TX_DS,MAX_RT拉高,清除中断
        return flag;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发送rx_buf中数据
//{
//        CE = 0;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接收端地址
//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数据
//        CE = 1;                 //拉高,开始发送
//}
void CheckACK()
{  //用于发射模式接收应答信号
        sta=SPI_Read_Reg(READ_REG+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

网友:
你发射和接收频道不一样

发射频道: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0);

接收频道:4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网友:
新手就直接玩lora吧,sub1G的王者

网友A:
先验证SPI 是否正确吧  往一个固定地址寄存器写数据,然后读出来 看看是否一致

往预留没有功能的寄存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验证SPI 是否正确吧  往一个固定地址寄存器写数据,然后读出来 看看是否一致

往预留没有功能的寄存器写  ...

本身都是正常的, 。来回改了好多次就是无法通信。昨天找了个大佬帮忙。他解决了后,讲了半天我也没太明白怎么回事。他说什么keil编译器问题,你的写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