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贝的时候为何无法把Word中的Tab拷贝到记事本?

楼主(2022-02-28):
记事本中的Tab可以拷贝到记事本,
记事本中的Tab也可以拷贝到Word,
为何Word中的Tab无法拷贝到记事本呢

网友:
文字中间有tab是可以的,因为word有缩进格式,楼主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

网友:
软件相关,或者自动缩进了。我这就可以复制:

网友A:
因爲你截的圖不是 tab 字符導致的縮進,而是 gui 軟件自己的排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爲你截的圖不是 tab 字符導致的縮進,而是 gui 軟件自己的排版

word不告诉用户就做了各种决定
有时按的是tab,实际上tab字符并没有输入,只是给段落加了首行缩进属性

网友:
word自动排版有时候很方便,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让人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