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一个激光的驱动电路,请坛友看看有什么改进的建议

楼主(2022-03-01):
激光驱动需求:25k正弦波/12.5k方波,最大电流1.5A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对于2.5k的应用,这颗芯片的带宽有点宽了,注意mosfet驱动的补偿则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2.5k的应用,这颗芯片的带宽有点宽了,注意mosfet驱动的补偿则OK

请教下,mosfet驱动的补偿是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mosfet驱动的补偿是指什么

mosfet的寄生电容会导致整个反馈环路的相位裕量不够甚至振荡。加一些电阻电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的寄生电容会导致整个反馈环路的相位裕量不够甚至振荡。加一些电阻电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看仿真,在方波的时候后有些震荡,请问这个有什么对策吗

网友:
mos管换成三极管,可以换成达林顿三极管,这样忽略Ib的影响。 用三极管稳定性比mos好处理些。

还有就是输入方波电压经过rc滤波减小上升斜率。

网友B:
请教下,激光管驱动。不是需要一个恒流源就可以吗? 用LED的恒流驱动(芯片带输出最大电压限制功能)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激光管驱动。不是需要一个恒流源就可以吗? 用LED的恒流驱动(芯片带输出最大电压限制功能)就可以 ...

这和应用场景和算法相关,需要有中间亮度进行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和应用场景和算法相关,需要有中间亮度进行计算

1. 我能否理解为,驱动普通的激光二极管。
用恒流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以这颗激光管为例:

2. 上述的PD 仅仅用于判断激光管是否工作,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我能否理解为,驱动普通的激光二极管。
用恒流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1.我理解的是就只做开关的话,用LED芯片是可以的
2.我用的激光只有LD,只要上电就会亮

网友:
去看看那个一步一步做恒流源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