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也会漏液,这可咋办:(

楼主(2022-03-01):
以前好几个设备被普通电池祸害了,
现在改用镍氢电池了,
没想到还是发生漏液了

网友:
没有办法。只能锂电池了。

网友:
老版的爱老婆用了好多年挺正常。

电器里那种工装的,见过漏过三五次了。

网友:
一台传家宝松下CT890 CD的口香糖镍氢电池也是漏液,正极都爆出来了

网友A:
镍氢买爱老婆,爱老公,还有飞狮,只推荐这三种,

国产爱老公4-5元多一节,不漏液

日本爱老婆要20元一节了

坏了都是过放电引起的,还有使用的傻充,不是智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买爱老婆,爱老公,还有飞狮,只推荐这三种,

国产爱老公4-5元多一节,不漏液

爱老公
这到底时候什么电池呀

网友B:
松下的叫enelonp  爱老婆
国产的叫enelong  爱老公

网友C:
有种1。5V的锂电池,可能会好一点,
但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D:
换锂电,现在有5号电池尺寸的锂电了,恒定1.5V,就是要专用充电器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锂电,现在有5号电池尺寸的锂电了,恒定1.5V,就是要专用充电器充电

不是有自带USB的么?直接内置了充电电路。不过价格好贵划不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自带USB的么?直接内置了充电电路。不过价格好贵划不来。

自带USB的那种一般都比较差

网友F:
碳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碳性电池

碳性电池放完电也会漏的, 上次装收音机上晚上听忘记关了,结果第二天电池漏夜都流到床单了,国产松下电池

综合下来还是爱老婆, 现在准备入点宜家镍氢看看效果

网友G:
爱老公用着还好,特别是2200mAh的,自放电很低,用在燃气表上一年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USB的那种一般都比较差

自带usb的是锂电池+变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爱老公用着还好,特别是2200mAh的,自放电很低,用在燃气表上一年充一次

爱老公、爱老婆都是eneloop电池?

网友H(2022-04-01):
引用 网友C:
有种1。5V的锂电池,可能会好一点,
但没有实际用过。

锌镍电池,电压1.6v 可以反复充电。一节16元需要专用充电器。电池小电流充大电流放,不适合小电流放电,比1.2的电池更加难以伺候。

这种温湿度计拆开并联两片大号氧化银电池,坚决不漏。

网友I:
GP超霸充电镍氢电池,用了10多年了,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叫enelonp  爱老婆
国产的叫enelong  爱老公

据车无疑!拐着弯yy,小心小日本叫唤抗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超霸充电镍氢电池,用了10多年了,还是好的,

你这GP超霸充电镍氢电池平时用的多么?
我有季节GP超霸充电镍氢电池放着很久没用,都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锌镍电池,电压1.6v 可以反复充电。一节16元需要专用充电器。电池小电流充大电流放,不适合小电流放电, ...

氧化银电池不漏?
以前和论坛里一起买的血糖仪,里面是两块LR44氧化银电池,上几天从抽屉角落翻出来,两块都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GP超霸充电镍氢电池平时用的多么?
我有季节GP超霸充电镍氢电池放着很久没用,都发霉了  ...

偶尔用,发霉是环境太潮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偶尔用,发霉是环境太潮湿了吧,

环境不潮湿,就是放了几年,找出来要用,发现竟然有些霉斑,能充电,当然基本几十秒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