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创业思路:特斯拉充电宝。大家讨论下

楼主(2022-03-01):
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特斯拉充电宝:
        拉杆箱大小,放在后备箱里。自带一米线缆,可以通过直流快充头对外给特斯拉充电(停车时);也可以用直流快充给自己充电(交流充电口也有,也可以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
        电池组是可拆卸的,可以多带几个电池组。电池组一组5度电,重量有50斤?

这个充电宝得好处是:
1. 出远门带着,应急的时候一组电池可以增加40多KM续航里程。
2. 平时在家里,在家里房顶或院子里放上太阳能电池板,白天给充电宝充电,晚上充电宝给车充电。(类似powerwall)

网友A:
这东西贵,放在车里也不安全。特斯拉实在没电了,可以找个油车,用30km/s的速度拉20公里,大概可以充200多公里的里程。

网友:
不如柴油发电机,边开边充,油电混动特斯拉

ps:增驾图片

网友B:
https://www.evsolarkits.com/

网友:
是啊,不如直接来个本田小型柴油机。这拉杆箱蓄电多点的话,重死人,一般人抬不动,而且这么贵,想买的人少,想偷的人多。不过不排除真会有人做这种产品,因为汽车已经手机化了。

网友:
拉杆箱大小,再加上直流充放电部分,BMS部分,热管理部分,没多少空间放电池,电池容量小没意义。加上电池的重量,这拉杆箱一般人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贵,放在车里也不安全。特斯拉实在没电了,可以找个油车,用30km/s的速度拉20公里,大概可以充200多 ...

这个我问过特斯拉售后,他们强烈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不如买个户外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vsolarkits.com/

这个东西挺好!!
我看了一下,Model Y的卖1600USD,尾巴电池板400W,车顶200W,一小时大概充20英里。
车顶那个能边开边充?

网友C:
好啊,我也想要一个,用可以在楼顶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蓄电,5度电足够家庭应急几天了,5度电够特斯拉悠着跑50公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挺好!!
我看了一下,Model Y的卖1600USD,尾巴电池板400W,车顶200W,一小时大概充20英里。
车 ...

不能,车 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我也想要一个,用可以在楼顶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蓄电,5度电足够家庭应急几天了,5度电够特斯拉悠着跑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9317-1-1.html

看我这个帖子,再配上太阳能板就行(原厂就有配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贵,放在车里也不安全。特斯拉实在没电了,可以找个油车,用30km/s的速度拉20公里,大概可以充200多 ...

晃眼一看效率这么高?
不过仔细一看是写错了还是没问题。30km/s,每秒30公里?还是小时
没问题的话,拉20公里得到200公里里程,不过油车实际烧掉的油估计可以跑3、400公里了?

网友:
先把样机做出来

网友:
国外看过有类似的的东西。。
问题是:1.太重的了,随车带着一点也不划算,很可能一次也用不上。
              2. 肯定会自放电的,万一当你用上的时候,没电了,还得拿去充电
              3.价格肯定不会便宜,不如买个汽油发电机,没电时去加油发电,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vsolarkits.com/

不正对着太阳,效率能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挺好!!
我看了一下,Model Y的卖1600USD,尾巴电池板400W,车顶200W,一小时大概充20英里。
车 ...

就算100%的效率,600W,一个小时20英里=32公里。百公里耗电 0.6*3=1.8kwH  MODEL Y 有这么省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晃眼一看效率这么高?
不过仔细一看是写错了还是没问题。30km/s,每秒30公里?还是小时
没问题的话,拉20 ...

我也在想这怎么可能。。1度电能跑20mile?!开玩笑了的。ls前面有个600W太阳台板充1小时,哪怕满打充600W电,也不过区区5km左右(还不一定能到),妥妥的充1天20mile有可能。某些键盘侠总是想当然,自以为是,其实他们想的和说的全是错得离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算100%的效率,600W,一个小时20英里=32公里。百公里耗电 0.6*3=1.8kwH  MODEL Y 有这么省电吗? ...

小电驴百公里也得最少2度电去了

网友:
国内已经有人开始在特斯拉后备箱里加增程式发电机的方案了

网友F:
我是很好奇,能否边充边跑?
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加个小型发电机就好了....混动了....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算100%的效率,600W,一个小时20英里=32公里。百公里耗电 0.6*3=1.8kwH  MODEL Y 有这么省电吗? ...

开了几个月,一般最少要10~12KwH /百公里,能效已经是电车中成绩最优的了

网友H:
1,拉杆箱大小的锂电池估计一个人抬不起来。放在后备箱对车辆重心的影响,反而不安全。
2,这东西给车载电池充电,算上损耗,能提升多少里程?还有等待充电的时间成本。真要没电了,不如直接叫拖车了。
3,车载产品对工作温度的要求,多少成本能下来?有人会买单么?
4,现在电动车大部分还是城市使用,长途前车主也会做好安排,以后充电也越来越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是很好奇,能否边充边跑?
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加个小型发电机就好了....混动了....哈哈哈 ...

估计不行,毕竟效率摆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不行,毕竟效率摆在那

跑长途高速的话,匀速其实耗电不多

网友J:
锂电池我是没找到能安全放在车上的,我看好小型发电机路线,但不知道为什么发电机上的发动机噪音都极大,就不能像汽车发动机那样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J:
锂电池我是没找到能安全放在车上的,我看好小型发电机路线,但不知道为什么发电机上的发动机噪音都极大,就 ...

单缸和4缸的差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了几个月,一般最少要10~12KwH /百公里,能效已经是电车中成绩最优的了

亲身实践,春天秋天可以跑到这个数,夏天冬天一般都16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1,拉杆箱大小的锂电池估计一个人抬不起来。放在后备箱对车辆重心的影响,反而不安全。
2,这东西给车载电 ...

powerwall储能效率88-90%

网友:
这东西 肯定有人买,,大家的智商不在一个等级。
做出来也不期望每个人都买,10个里面有一个买,就发财了。
然后带动其他人一起买,整体拉低大家的智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贵,放在车里也不安全。特斯拉实在没电了,可以找个油车,用30km/s的速度拉20公里,大概可以充200多 ...

有点扯犊子了。

===========

讨论理想情况下,

假设能量转换效率都是100%

再假设特斯拉自己跑30km/h的时候,电机转速是2000rpm,

那么被拉动以30km/h行驶的时候,电机转速还是2000rpm,

这样,拉动跑20km,最多也只能充20km的电。

===========

除非,被拉动的时候,改变减速器,再增加10:1的减速器,
被以30km/h拉动时,电机转速变为20000rpm,这样才能实现跑20km充200km的续航。

===========

况且能效也只能按50%算,也就是需要再增加20:1的减速器,跑30km/h时,电机转速需要达到40000rpm才能做到。

===========

电机转速达到40000rpm是什么概念,不知道电机会不会化成铁水了。

网友:
不一定要买啊!大型的共享充电宝来了,专供电动车充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点扯犊子了。

===========

朋友,电动车的动能回收系统不是按照你说的样子工作的

网友M:
可以让特斯拉充特斯拉,充电口与充电口互相连接。理论上可以做到非常大功率可以做到快充。自己做的话需要改装车辆失去质保。直接高压直流输出大功率逆变到380就可以车辆紧急充电救援服务了。其实就是充电车,城市短距离可以车充车,长途救援就中型货车加300kw柴油发电机,搞快充救援服务。理论上这个是发财的业务。发电机大概5w再买一个货车。

网友:
放在后备箱安全就有点悬    总感觉有个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自燃了

网友N:
其实楼主可以做一个集装箱货车,里面装满电池。在路上跑,随时可以给别人充电。超级充电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让特斯拉充特斯拉,充电口与充电口互相连接。理论上可以做到非常大功率可以做到快充。自己做的话需要改 ...

这个业务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看哪家先入手搞起来,一定发达。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其实楼主可以做一个集装箱货车,里面装满电池。在路上跑,随时可以给别人充电。超级充电车 ...

思维很奇怪,都用货车了,拉个高效发电机不香?咋就跳不出来电池思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楼主可以做一个集装箱货车,里面装满电池。在路上跑,随时可以给别人充电。超级充电车 ...

有专门的集装箱式的储能柜,可以当移动电源用。

网友:
我提一个idea吧:综合移动补能站,中小型货车,类似房车的大小。1,车顶太阳能,侧面太阳能,可以支开增加面积,20平方面积预计最高能有8kw功率。2、中等规模电池,能存6-7十度电。3,10-20KW发电机,油箱搞大点,300升往上;这样最完美。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支起一个大风扇收集风能,随随便便有一两kw功率。既能补电又能补油。

网友:
引用 网友O:
思维很奇怪,都用货车了,拉个高效发电机不香?咋就跳不出来电池思维呢? ...

发电机不是烧油么。烧油不是不环保么。就破坏了电动车环保的名声了。用电池别管电哪来的。至少看起来环保

网友:
已经有现成的产品了。抖音搜“铁球电能”

网友:
感觉这玩意起火说不清楚,还不如买个电小儿户外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挺好!!
我看了一下,Model Y的卖1600USD,尾巴电池板400W,车顶200W,一小时大概充20英里。
车 ...

挂到车顶边开边冲就怕电池板起飞了

网友:
感觉你做出来这个充电宝不会比特斯拉自己的更轻便更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朋友,电动车的动能回收系统不是按照你说的样子工作的

我说的没毛病。

一个云南的车主,跑了27公里长下坡后,表显里程增加了20公里。

说明特斯拉并没有额外的超过1:1的动能回收发电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我说的没毛病。

一个云南的车主,跑了27公里长下坡后,表显里程增加了20公里。

说明特斯拉并没有额外的超过1:1的动能回收发电机。
动能回收有没有超1:1应该是取决于动能的大小,用拖挂的方式挂在一个百吨大货车后面当减速器下坡27公里试试,增加50公里都有可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P:
说明特斯拉并没有额外的超过1:1的动能回收发电机。
动能回收有没有超1:1应该是取决于动能的大小,用拖挂 ...

被拖动行驶27km,想要增加50km里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发电机转速增大,

所以必须增加2倍以上的减速器,来提高电机的转速,同时会因为发电机的反向力矩和减速器的原因,产生加倍的阻力。

这样才符合你说的百吨大货车的身份。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被拖动行驶27km,想要增加50km里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发电机转速增大,

所以必须增加2倍以上的减速器 ...

很多人已经测试过了,充电功率和转速不是直接相关。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2807592/

网友K:
引用 网友Q:
很多人已经测试过了,充电功率和转速不是直接相关。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2807592/ ...

发电效率这么高,

我突然想到了永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发电效率这么高,

我突然想到了永动机。

效率不高,你要看拖车的那辆车油耗增加了多少。

网友:
不如拖一个柴油发电机, 还安全

网友:
这不就是移动储能车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晃眼一看效率这么高?
不过仔细一看是写错了还是没问题。30km/s,每秒30公里?还是小时
没问题的话,拉20 ...

直接叫个救援平板拖车把特斯拉拖到就近充电站可能成本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多人已经测试过了,充电功率和转速不是直接相关。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2807592/ ...

是的,和动能大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R:
直接叫个救援平板拖车把特斯拉拖到就近充电站可能成本更低

特斯拉互相快充。车对车互相充功率可以很大,电费直接充电桩交付,每次协助收取特定金额的协助费。直接在特斯拉充电桩抵扣,帮助的人越多充电桩的金额越多,互利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