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灌在电子设备壳体里的胶是什么材质?

楼主(2022-03-01):
它被灌在电路板和壳体的缝里,感觉像是稳固电路板的作用。电路板上有mems传感器。

它是透明的,碎渣一眼看上去像是碎玻璃,手感Q弹、易碎,用手可以轻松剥离、刮掉,需要返修的时候除掉很方便。

我也想用。

网友A:
705硅橡胶就是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5硅橡胶就是透明的

已下单705胶。谢谢cne53102,你真见多识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下单705胶。谢谢cne53102,你真见多识广!

额……不一定一模一样满足易碎易剥离的特征喔,可能更黏一点。。它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双组分的灌封胶。
如果追求这一点的话可能只能多试试各种胶了。
70x系列只是廉价易得,能抠开修,但应该不算是特别容易抠的干干净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一定一模一样满足易碎易剥离的特征喔,可能更黏一点。。它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双组分的灌封胶。
如 ...

我把照片给卖家看,他也说是705。货到了后我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照片给卖家看,他也说是705。货到了后我先试试看。

嗯嗯,那就试试吧,不是的话,705估计也够用

网友:
双组分灌封胶  用在电子产品上面蛮多
不同型号最终特性也有不同

楼主:
我买的705胶到了,测试过发现确实和我发帖问的那种类似但不一样。

我发帖问的这种更易碎,容易产生碎渣渣,而且你在手里有一种类似细土渣、水泥灰渣的粗糙感,但是705相比更加Q弹,虽然也能轻易扯碎,但是不那么容易搞成前者那么细碎的渣渣。

搞不好两者的阻燃导热性能不一样。
就材质感觉来讲,我觉得705也挺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