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地的加压泵之前放4楼工作正常,现在移到1楼发现不能自动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22-03-02):
泵没有坏,使用“手动”档,高层的水压仍然非常足。

但开水龙头的时候,不能让泵自动启动和停止。如何解决?

注:目前不能自动启动,但高层还是有水,至少水压不太够。

进水管加个单向阀能解决吗?

网友A:
用的是压力开关的那种吧,那就把压力开关的压力调的高一点,他是低于设定压力就工作的, 你从4楼换到了1楼导致他的出口压力一直大于设定压力,所以就不工作了

网友:
应该有压力开关和密封水罐的吧? 年前 给老家装了一套自来水与水塔增压系统,参考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1dgmnn5747

网友:
通过压力开关,自动将水压维持在一定范围内,水压低,启动水泵,水压高,水泵停止,保证水压在一定范围,满足家用要求;

网友:
自来水的水压应该也不高,要不然凭借水的流动,即使压力开关不导通,水流开关也能将水泵启动

楼主:
是否可以安装一个单向阀解决?

网友B:
把压力开关调高压力或者把压力开关装到高处,单向阀应该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压力开关调高压力或者把压力开关装到高处,单向阀应该没有用。

正解,高层的水的压力让压力开关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压力开关的那种吧,那就把压力开关的压力调的高一点,他是低于设定压力就工作的, 你从4楼换到了1楼 ...

按这个原理,出水口加个单向阀可能可以解决。

这样上面的压力会被单向阀隔断,传不到压缩泵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压力开关调高压力或者把压力开关装到高处,单向阀应该没有用。

没有找到调整压力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调高水泵的工作压力,一楼的静态压力肯定比四楼大啊。是变频泵的话肯定可调 。其它的没用过

楼主:
买了单向阀,45元。

简单粗暴的结构。

网友:
我家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加压泵装在1楼,1/2楼没问题,水压高的时候3/4楼也没问题;水压比较低的时候,3/4楼虽然有水,但水流较小,达不到加压泵的启动水流大小,加压泵无法启动。临时操作方法是:打开3楼水龙头,此时因为水流较小,加压泵无法启动,然后打开1楼或2楼的水龙头,加压泵启动,然后关掉1/2楼的水龙头,加压泵继续工作。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就换了一台变频恒压加压泵,它的作用是时刻保持管道里的水压恒定,这样使用起来3/4楼的水压跟1/2楼没有区别。而且,普通加压泵有个启动时间,需要开着水龙头几秒,加压泵才会启动,水流会突然变大,而且水流大小会受到水龙头开得多少影响,洗澡时体验很不好;变频恒压加压泵因为时刻保持着水管里水压恒定,可以做到“无感加压”,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也有一个毛病,如果输入水压很低,加压泵无法把管道里的水压增压到设定值,会一直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调整压力的地方

变频恒压增压泵才有调整压力的功能,你这个是普通的增压泵,没得调。

网友:
普通增压泵里面也是有个压力开关的,那个压力开关是可调压力的,在外科的下面

楼主:
出水口之后增加了一个单向阀。
实测无效。

楼主:
花了2320元买了个变频恒压水泵(凌霄750w)。

入水口前加了个单向阀。(厂家推荐)

安装好还是无法工作。

显示P 当前压力2.6.

L压力设置是3.0, 修改为4.0 才正常。

我现在设置为4.5

楼主:
凌霄增压泵 家用变频水泵 自来水全屋智能马桶空气能电热水器加压 220V超静音 高扬程恒压供水泵 变频增压750瓦30米扬4方进DN32出DN25 220V/50HZ

使用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水口之后增加了一个单向阀。
实测无效。

单向阀解决不了源头压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