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BOOST升压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3-02):
如题:求教一个关于BOOST升压仿真的问题。目前升压为100V,想调整到120V,不管我如何调整占空比,电感,电容,电压都不会达到120V,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A:
调反馈回路电压检测信号。

网友B:
1N4149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反馈回路电压检测信号。

忘了上图了,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反馈回路电压检测信号。

谢谢,刚上图,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149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

100V吧,刚查了一下,和这个有关系是吧,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图的电路最高实用电压也就25v左右了。再高基本上带不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的电路最高实用电压也就25v左右了。再高基本上带不动负载。

可以到90多V,之前别人用的成熟电路,带很小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149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

搞定,换个二极管就可以了,网上到处都是调整占空比,电感,电压的,没想到这里也是一重点,谢谢1

网友C:
multisim做这个事情不是很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到90多V,之前别人用的成熟电路,带很小的负载。

很小的负载倒是可以。升压到5倍以上能带的负载就很小了。负载再重一点占空比再高点电感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sim做这个事情不是很靠谱

谢谢,参 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小的负载倒是可以。升压到5倍以上能带的负载就很小了。负载再重一点占空比再高点电感就饱和了。 ...

是吧,好的,谢谢指点,后面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