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38AH的免维护铅酸电池内阻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2-03-02):
从电动轮椅上拆下来二个12V 38AH的免维护铅酸电池,用B6充电器放电测试 ,显示内阻是400多毫欧,内阻肯定是变大了,正常合理的范围是多少呢?
这些免维护铅酸电池,不知能不能开盖加点电池水协复点容量?还能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吗?

楼主:
这表格的单位是毫欧吧

网友:
400多就是坏了,拿去置换可以抵点钱。

网友:
当然是mΩ,不然发热量那是惊人的。
蓄电池在有一定蓄电量测量才准的。

网友:
拿去抵钱或者卖废品, 任何折腾都是徒劳的

网友(2022-04-01):
大概废品价格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