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ME6228A33M3G(南京微盟)

楼主(2022-03-02):
一个产品上需要24V电源供电,输出3.3V,电流3mA就够了,所以选了ME6228A33M3G这个料,耐压30V。测试中如果24V电源负极接触不良(手动模拟快速通断),LDO输出能到18V,直接把单片机等外围电路击穿了。同样的电路更换成另外的品牌就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主力LDO也是用的微盟的,有点担心。
这几个型号

网友A:
lz这是你自己使用方法不对吧,怎么能怨芯片。你见过谁家的电源设计是开关负极?这不纯扯吗。不烧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是你自己使用方法不对吧,怎么能怨芯片。你见过谁家的电源设计是开关负极?这不纯扯吗。不烧才怪了。 ...

不是开关负极,是模拟负极接触不良。

网友:
卧槽我记得用的ME6214C33M5G好像插播24V电池的时候烧芯片难道是这个,不过后来项目不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负极,是模拟负极接触不良。

负极接触不良?负极怎么接的?没有负极了正极电压从哪来?这里是有几个问题的。如果电源瞬间通断确实会造成输出尖峰,这个任何ldo都不可能避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2~3级ldo来抑制尖峰,或者加lc滤波器吸收尖峰,或者用dcdc做,dcdc响应时间较长,几乎不会出现尖峰。

另外24v防浪涌有没有?lc滤波有没有?还有,你余量太少了,选型的失误,不给电路留一点余量。24v来几个浪涌妥妥的爆掉。

网友:
上外围电路和pcb图,大概率输入端没有RC电路

网友:
负极断开,LDO的输出你想要多少伏?

网友:
有推荐的 LDO 吗  输出 3.3V  3.6V  5V   输入  最大20V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快速通断红叉处,示波器的波形就能看出两端的电压,这样测试有问题吗?为什么其它品牌的友台半导体HT7533就不会有高压输出?断开负极,输出是0V没问题(示波器探头测量,0V断开实际上是输出和LDO接地脚都是24V,所以探头显示是0V),我指的是"负极快速通断"的时候示波器的波形输出。这是实践得知的结论,请各位不要信口雌黄。善意的提醒一下大家少走弯路,都是LDO,内部的原理还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其它意思。图中的两个电容是0603封装4.7uF/35V的贴片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快速通断红叉处,示波器的波形就能看出两端的电压,这样测试有问题吗?为什么其它品牌的友台 ...

你要把24V 电源的大地(开关电源大地与GND的电容), 还有示波器的大地这些因数考虑进去

网友C:
就这条件,哪款芯片可以满足要求呢。?

网友D:
LDO  24入输出 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快速通断红叉处,示波器的波形就能看出两端的电压,这样测试有问题吗?为什么其它品牌的友台 ...

示波器表筆的地和示波器探頭短接在一起,測量 ldo 輸出的 gnd,看一下測試通斷的時候低噪有多大

無論 ldo 還是 dcdc,很多國產貨都有上電太快輸出電壓會飆高的問題,進口貨要好很多,飆高的非常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計

進口也要看哪里,ti 的肯定沒問題。之前用韓國 htc 的 lm8805sf5-3.3 這顆 ldo,功耗偶爾會異常,異常的時候ldo 非常燙手(仍有 3.3v 輸出),後來發現:輸入電源斷開,輸出接 3~3.3V, ldo 每次都會燙手,明顯是芯片設計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  24入输出 3.3V??????

体积限制,只能选SOT23-3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条件,哪款芯片可以满足要求呢。?

友台半导体HT7533,SOT23-3封装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24V 电源的大地(开关电源大地与GND的电容), 还有示波器的大地这些因数考虑进去 ...

示波器用的是福禄克196,探头隔离的。

网友:
加个tvs管

网友:
防浪涌保护处理一下

网友E:
如果确实如你所测,肯定得换,电源插拔都烧芯片这是bug啊

网友:
LDO 那么大压降 本身就是不靠谱的 设计

网友:
如果不需要担心功耗的问题,在LDO前面串一个大封装的小电阻;立刻变的耐操了

网友:
那么大的压降,上dc_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确实如你所测,肯定得换,电源插拔都烧芯片这是bug啊

附议~

网友:
观察CH1- CH2

如果确实隔离探头测试也有问题的话, 这样测估计也不行。

那可能要加一些保护措施才行了。

网友:
这样还是实测比较好, 别用示波器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测试需求, 用个继电器模拟通断, 定时定量知道多久会坏还是不会坏.

网友(2022-06-27):
上电过冲严重 12V输入,5V输出,2ms输出12V,杀掉单片机好几个

网友:
之前某个开发板上5v转3.3v上用的ME6211,确实是遇到过损坏的,一直发热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正常输出3.3V,插拔会导致异常输出18V确实很严重

网友:
我以前用一个3.3V的芯片,也是出现上电瞬间输出9V这样的情况,后来换别的3.3V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极接触不良?负极怎么接的?没有负极了正极电压从哪来?这里是有几个问题的。如果电源瞬间通断确实会造 ...

牛逼

网友:
Ldo要用钽电容,至少输出用,你手动接触不良引起振荡了。你做事都不看芯片手册的吗?人家最后一段写的清清楚楚,如果vin大于15伏会产生40伏的尖峰,所以必须换电解或者钽电容。

网友(2022-08-02):
Suggesting : The circuit uses the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or tantalum capacitors in the best ,when it is applied in
the high input voltage.

网友:
换一家ldo,这是芯片问题,上电瞬间电压过充。保险设计是输入端串一个电阻。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