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双卡手机,电信卡放在第二卡槽就没法使用呢?

楼主(2022-03-02):
只有放在第一卡槽才有用,
为什么不搞成2个卡槽都支持电信卡呢
现在的手机是不是大多只对联通和移动友好,对电信不友好

网友A:
电信手机号出现的最晚。我记得应该是2009年才有。当时为了腾出电信频段,强制让我把小灵通给销户了。

网友B:
那是以前了,现新手机一般都支持盲插了。
我记得原因是电信的2G和3G协议是CDMA和CDMA2000。 专利或技术原因需要另外挂基带芯片,所以只有特定的卡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手机号出现的最晚。我记得应该是2009年才有。当时为了腾出电信频段,强制让我把小灵通给销户了。 ...

原来小灵通是被电信干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以前了,现新手机一般都支持盲插了。
我记得原因是电信的2G和3G协议是CDMA和CDMA2000。 专利或技术原因 ...

联通的WCDMA是不是也要外挂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小灵通是被电信干掉的

小灵通本来就是电信自己家的。。。

用的是座机的号码。

网友:
电信开通VOLTE   所有新款手机都可以双卡电信

网友C:
你是什么老黄历双卡手机?近两年的手机都没有这种限制。

网友:
肯定7年前的老古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老黄历双卡手机?近两年的手机都没有这种限制。

不是说两年了,近五年都没有这样的,他这是没事找话题发帖子凑数十万个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两年了,近五年都没有这样的,他这是没事找话题发帖子凑数十万个为什么呢  ...

过两年可以搞个阿莫版的WiKi百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老黄历双卡手机?近两年的手机都没有这种限制。

你的手机现在可以插2个电信4g卡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手机现在可以插2个电信4g卡么

我3年前的手机都可以插两个电信卡,还别说现在在用的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3年前的手机都可以插两个电信卡,还别说现在在用的手机了。

现在手机2个卡槽都是全网通么

网友E:
双4G 全网通手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4G 全网通手机就可以

有双5G全网通手机么

这个是单5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双5G全网通手机么

不要在乎5G ,吹5G最厉害的华为都没有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