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忙 PAD PCB文件帮忙转成AD格式

楼主(2022-03-02):
请坛友帮忙  PAD  PCB文件帮忙转成AD格式

网友A:
用pads打开,转成ASC文件,然后用AD的导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ads打开,转成ASC文件,然后用AD的导入就行了。

AD打开 是空白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打开 是空白  不知什么原因

我有个.pcb文件,用某D打不开,pads9.5也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软件画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pcb文件,用某D打不开,pads9.5也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软件画的PCB

我安装了PADS 2.10可以打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安装了PADS 2.10可以打开了

我WIN7 64安装不了2.10,报错

你的是什么系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WIN7 64安装不了2.10,报错

你的是什么系统啊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nQ2jk-2CYW8QX2LgdhBkQ
提取码:s3nb

我是win10 64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nQ2jk-2CYW8QX2LgdhBkQ
提取码:s3nb

看视频里面草图布线不错,不知道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