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平方面积,是否有好的建房规划建议?

楼主(2022-03-02):
丈母娘家楼房30多年前建的,现在老化严重,准备今年推倒重新盖,想听听论坛朋友的建议,平常只有老两口在,我们3口只有逢年过节回去,所以不想搞的很夸张,经济实用就行,目前我的考虑点有几个:

1. 能一层搞定的不盖两层(减少费用)
2. 需要有3个房间,每个房间不需要太大(人少,房间太大冬天夏天开空调很吃力)
3. 需要2个卫生间,一个客厅,一个厨房。
4. 会贴外墙砖。
5. 布局不要太老式。
6. 比较喜欢搞一小间阳光房,不知道是否可以含在90平面积中。
7. 如果盖一层准备地基用楼板抬高,以减少返潮等问题

想听下论坛朋友是否有好的建议或推荐的户型,谢谢。

网友A:
如果只盖1层,那盖不盖楼梯
感觉1层应该不太够用
编辑下错别字

楼主:
楼梯不用吧?难道准备盖平顶然后可以爬到顶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盖1层,那盖不盖楼梯
感觉1层应该不太够用
编辑下错别字

大多数时间只有老两口,现在就是纠结90平是否能搞得出来那么多小套间

网友:
建了就不差加多1层的钱的,最多就2楼不装修,还可以连墙都不要,有2楼夏天和冬天都好啊,不会太热或者太冷

网友:
去安居客之类的网站上看新房,

万科、碧桂园之类的,(房子质量不讨论,户型设计有的值得借鉴)

然后去翻120平左右的户型图。(120平是含公摊,套内面积差不多就90)

找到自己满意的,在上面做修改。

网友B:
说下地基的形状与朝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地基的形状与朝向

乡下,地基形状等限制不多,开阔地方,只要面积不超就好处理

网友C:
比如这种户型很常见,不含阳台和飘窗,套内面积也就100平左右。

在这上面去按自己的地基形状去改,都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这种户型很常见,不含阳台和飘窗,套内面积也就100平左右。

在这上面去按自己的地基形状去改,都不会 ...

谢谢楼上,每个房间的面积等有参考了

网友D:
建议1层+半,楼上留两个房间给你们自己,也有阳台和露台,楼上的,其实1平方就5-600,50平,也就加3-4万,至于装修,简单刷白+地板瓷砖,也不会太贵,我老家墙壁直接白水泥+石灰,省钱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1层+半,楼上留两个房间给你们自己,也有阳台和露台,楼上的,其实1平方就5-600,50平,也就加3-4万,至 ...

这个是好方案,露台和阳台是好东西,如果一层搞不定这是备份方案,楼下2大间,楼上一大间,楼上另外一间位置露台或阳光房

网友:
再挖个地下室

网友E:
1.一层架空0.8-1米左右上预制板,架空层留通风口(预算够可以考虑挖个地下室)。隔潮效果特别好,梅雨季节,室内一点儿也不会潮。
2.建房,最花钱的地方在一楼,需要处理地基基础;其实二层花不了多少钱,建议二层,可以在二楼做几个房间,一个大的阳台,做阳光房。
3.外墙建议真石漆,好看,免维护。
4.户型,可以搜索一些乡村小别墅的图纸,找个结构外形简单,实用的参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一层架空0.8-1米左右上预制板,架空层留通风口(预算够可以考虑挖个地下室)。隔潮效果特别好,梅雨季节 ...

谢谢楼上,中肯

网友:
建3层不好么

网友:
农村就搞个2层,多花点钱就花点钱,一层的话,万一以后不够用也蛋疼。空调反正一般就开老两口的房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一层架空0.8-1米左右上预制板,架空层留通风口(预算够可以考虑挖个地下室)。隔潮效果特别好,梅雨季节 ...

支持,这个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
不建个小院子吗?感觉北方农村有个小院比较好,不知道楼主想在哪里建。。。

网友:
老家,我哥重建老房子,现在老爸老妈住我哥的,我也借住一间。
现在兄弟分家,老家我也要建一栋,不过考虑到费用,以及极少回家,再者考虑到后续二孩等,无意看到这个图,感觉非常适合,
预算:1层半,费用预算在25W(一些装修可以后续增加),    2层要30W左右,
1楼:卧室2间,大厅(供房神位,广东老家特色),厕所厨房各1,
2楼:卧室2件(一间卧室,一间可以改为书房等),剩余的就是大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