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如何调制到指定的频率?

楼主(2022-03-02):
手机或者电脑输出的音频通过AUX接入到单片机,单片机将信号调制到20Khz,该如何实现正弦波的输出?求大神出出主意有何思路
关键词 音频采集、ADC、DAC、PCM、SPWM、调幅

网友:
audacity你值得拥有

网友:
上混频 上混频  上混频

网友:
有个小工具sweepgen?,专门玩声卡的。

楼主:
是要用单片机,各位。

网友A:
单片机采集音频信号,然后内部调制,再DAC出来吗?
调幅可能是最简单的,解调也比较简单:
确定好采样率,逐点相乘再加上直流分量。
调制信号带宽是多少?窄带吗,20kHz载波,频率比较低。

大概是最简单的Software Defined Radio了

除了单片机,也有音频芯片可以实现
比如ADI的SigmaDSP,ADC+DSP+DAC+小功率功放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采集音频信号,然后内部调制,再DAC出来吗?
调幅可能是最简单的,解调也比较简单:
确定好采样率, ...

是的内部调制

网友A:
上面我说错了,是先加直流分量,再与本地载波逐点相乘
就是3楼说的“上混频”,把调制信号的频谱向更高频率范围(载波频率附近)搬移
首先确定你采集“音频信号”的采样频率(其实20kHz依然是“音频”)
然后以相同的采样率生成1个周期20kHz的正弦数据,存到单片机里,即本地载波
直流分量就是常数,可以根据所需的调制深度确定。

基本原理在通信原理中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说错了,是先加直流分量,再与本地载波逐点相乘
就是3楼说的“上混频”,把调制信号的频谱向更高频率 ...

如果是40KHz的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