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地和变压器输出有个电压,怎么消除

楼主(2022-03-02):
220V输入,大地接外壳,变压器输出双AC12V,经过全桥整流得到两个16V+的电压,用万用表AC档位测量发现DC 16V的这个地和大地之间有个很大的电势差,而且受环境干扰比较大,这种一般大家是怎么消除的呢?

网友:
两个次级整流地对大地跨接个222-472的Y电容,Y电容上需要并联一个1M欧放电电阻,试试看

网友:
用指针表交流档位量一下

网友A:
这个和变压器的结构有很大关系,高低压绕组分成2个骨架要好点。这个主要是高低压线圈之间分布电容造成的,万用表输入阻抗高,电容泄露的电压就可以量出来。要减小这个电压在变压器结构不动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吧高压输入端靠近低压绕组的接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变压器的结构有很大关系,高低压绕组分成2个骨架要好点。这个主要是高低压线圈之间分布电容造成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电路上有没有方法处理能解决掉呢?
楼上说的方法我试了,能减小,50V降到了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电路上有没有方法处理能解决掉呢?
楼上说的方法我试了,能减小,50V降到了20V ...

这个实际上对电路工作没啥影响,对人身安全也没啥影响,要想根除只能从变压器结构上想办法,首先变压器铁芯本身要接地,初级和次级要有屏蔽层,屏蔽层要接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分布电容造成的感应电压。但是这样牵涉到更改变压器结构,变压器基本需要重新加工了。这样的情况下感觉也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