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boss知道 什么时候芯片供应能恢复 现在为何比去年还缺芯

楼主(2022-03-02):
哪位boss知道 什么时候芯片供应能恢复 现在为何比去年还缺芯

前面好像只有st缺货比较明显 还能用其他的替代

但是现在去年都很好买的一些模拟芯片,现在也缺货了,不是价格高,是有钱也买不到。

是不是真的要转行了

网友:
停下来思考该做什么的时候了

网友:
经济如此萧条,为何芯片价格一路攀高。

网友A:
运放10几块的东西彪到300多,没法干活了

网友:
现在俄罗斯被制裁后更惨,如果这能持续几年的制裁,贩卖二手设备去俄罗斯应该有钱途吧,估计775平台的上古时期配件都能卖上好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10几块的东西彪到300多,没法干活了

到了高位必然会回落的……我们圈子判断,到今年8/9月份,在各大原厂产能全开了一年半载,以及渠道们杠杆囤货居奇,会出现平衡的那个点,然后雪崩,半导体“饱三年,饿五年”开始……

网友:
现在Ti的东西最难买吧,再就是FPGA之类的。

网友B:
之前还以为新芯片好点,比如之前的STM32H750,价格很美丽,最近也不行了,价格高,货源也少了

网友:
现在不是开战

网友:
早换国产早解脱

网友C:
别提了...刚换完国产的,遍地没货....蛋都碎了啊!....
这样下去...未来真心不好说,而且即使有订单也没法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还以为新芯片好点,比如之前的STM32H750,价格很美丽,最近也不行了,价格高,货源也少了 ...

STM32H750XBH6  BGA        封装的 囤了150片  今年年初小低点的位置

网友(2023-05-03):
引用 网友A:
运放10几块的东西彪到300多,没法干活了

哪个芯片型号啊?需要姐姐帮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提了...刚换完国产的,遍地没货....蛋都碎了啊!....
这样下去...未来真心不好说,而且即使有订单也没法 ...

可以考虑一下,换芯片路径

网友D:
是不是生产不出来?产能受限了?为什么生产不出来,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生产不出来?产能受限了?为什么生产不出来,就不用说了吧

去年的坟帖了。

今年芯片是卖不出去。

因为客户都被整死了。

网友:
好多还是高价位 买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