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支2.4G天线并联接入2.4G模块,能不能提高接收增益

楼主(2022-03-02):
多支2.4G天线并联接入2.4G模块,能不能提高接收增益?
有的场合,2.4G信号很微弱了,要拿着模块在不同的方向找信号,突发奇想,
能不能几个方位都固定一致2.4G天线,之后并联接到接收模块上?
完全不懂天线原理,请老师们点拨一下!

网友A:
换高增益天线吧

网友B:
换成单个高增益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增益天线吧

感觉2.4G信号是乱蹦的,在不同的接收位置应该有个别位置信号是比较好的,额一个高增益接收天线如果放在没信号的位置,增益再强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单个高增益天线

老大晚上好呀!玻璃钢8db天线,一支七八元那种,是不是很猛?
是七八十元!不是七八元,我修正一下。

网友C:
并,在这里叫合成,是矢量合成,不是两个电源简单并联就可以加倍提供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在这里叫合成,是矢量合成,不是两个电源简单并联就可以加倍提供功率:)

请教老大。经常看到一些设备双天线甚至4支天线,内部是怎么连接的?
难道对应4路无线模块?还是只有一个接收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晚上好呀!玻璃钢8db天线,一支七八元那种,是不是很猛?

7-8块一支属于烂的吧。 我买过一款玻璃钢的40.性能还行。
可以买12db的天线   很长  1.2m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晚上好呀!玻璃钢8db天线,一支七八元那种,是不是很猛?

吹的猛:)
首先这种简单竹竿,长度决定了增益,如果2、30公分说有5dB以上就做梦吧,还7、8块钱:(
基本型天线,也就是2.5dBi的,基本就是一个波长的长度,增益多少就是多少个串接起来。然而并不是串了多少个就是多少的线性增益,而是非线性的,可能你串了三个只有2.2个基本增益。再加上工艺上和电气上导致的“串联”额外增加的天线长度,所以实际长度就更长了…
一个简单的直观概念:我的1.2G天线,5dBi大概是1米长,8dBi就是1.8米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块一支属于烂的吧。 我买过一款玻璃钢的40.性能还行。
可以买12db的天线   很长  1.2m ...

老大,在哪里买呀?怎么知道12db有没有严重虚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在哪里买呀?怎么知道12db有没有严重虚标呀?

我明天找厂家要一个测试报告给你。

网友:
可以,每个芯片独立用LNA进行放大,再用3db电桥进行合并后进入芯片。

网友:
不行的,这样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加PA以及换天线,全向性的问题只能通过换天线解决。

网友:
直接并联阻抗不匹配信号只会更差,独立放大再合成作用也不大,因为每根天线收到的信号相位都不同,合成起来可能刚好抵消。

我们常见的WiFi多天线方案叫“空间分集”,是每根天线对应一个前端,在基带进行合成,原理和OFDM调制深度绑定,算法很复杂,不是普通2.4G模块能够学的来的。

网友:
要是收发模块,这样更是行不通。。。

网友C:
刚才登录,收到系统信息,原来是楼主的打赏
后面仔细一下还有个打赏,居然也是楼主的,是去年的时候的,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登录,收到系统信息,原来是楼主的打赏
后面仔细一下还有个打赏,居然也是楼主的,是去年的 ...

小小的汤丸,不足挂齿,反正我时不时就充值一下汤丸,街边问路也得递根烟吧。
何况大神们的专业知识是无价之宝。
坛里热心又专业的大侠不少,卧虎藏龙,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谢谢上面各位大侠热心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大。经常看到一些设备双天线甚至4支天线,内部是怎么连接的?
难道对应4路无线模块?还是只有一个 ...

内部做算法的,MIMO,不是简单的连接在一起。

网友:
理论上天线的阻抗是50R,多个天线的并联,阻抗就不是50R,那样就会加大反射,反而降低天线的匹配,造成有效辐射功率降低。

网友(2023-12-19):
请推荐下。高增益天线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单个高增益天线

请推荐下。高增益天线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