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部分地方WiFi信号差,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2-03-02):
要求:

1。达到300兆 无线速度就行,因为我的光纤只有300兆。

2。要求全家只使用一个SSID.

3。要求无缝链接,任何角落都能得到最佳上网效果。从这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始终能自动切换到最强的信号点上网。

4。各个设备之间使用WiFi连接(网线实施太麻烦)。

5。直接告诉我京东自营购买的设备和配置方法。要求可靠、配置简单,最好几分钟学会那种。

利用我目前光纤配的300兆WiFi路由器作为信号源,即知道SSID和密码,然后将这个WiFi无死角的扩展到整个房子。

网友A:
WiFi连接效果不会太好的,一个是手机信号不好的地方扩展的WiFi热点信号也不会太好,第二个是WiFi中继带宽减半,再加上信号不好丢包等实际开销,有1/3就不错了。

我用的是电力猫方案(一对1000M加一个不同厂商的500M),房间和客厅不同空开,握手速率在400Mbps左右,WiFi热点名称密码设成一样就行了。

网友B:
买K2P A2版本路由器(论坛二手夹单价90元左右,千兆网口,千兆无线),斐讯的这个K2P即使斐讯跑路了,依旧是神器,带载50台设备没问题

K2P只有 A1和A2版可以刷集客AC和AP固件。可以用网线组网,组好后是无线无缝漫游,也可以用无线回程组网,集客是多种算法,不仅仅是弱信号剔除,他的无缝漫游还是和企业级AP很像

比如AC用于拨号,AC接一根网线到第一个AP,第一个AP在接线到第二个AP,第二个在接一根网线到第三个AP,以此类推,此乃串联接线方式

还有一种是并联方式,就是AC的网友,分别分出4-23根网线,接到4-23个AP路由器上,路由器一半是1个WAN,4个LAN,用4个LAN就是支持4个AP,

如果任意一个LAN口先接线到24口的交换机上,在从24口交换机分别接一根网线到每个AP,最大还能接23个AP

AP不需要设置无线名称和密码

只需要在AC的模板里设置好,就会自动下放到所有的AP了,我在用1AC+3AP,非常好用,

==========================

如果不方便布置网线,那就全部刷集客AP固件,里面有MESH无线回程,可以5.8G用于组网,2.4G用于无线漫游

============================

不差钱就买IPV6  专门组网的mesh路由器,估计新的每台200多元吧。

=============================

另外我还有6台  AR9344 主控的路由器(全新5台,用过的1台)闲置了,千兆网口(只有一个网口)刷了集客AP固件,因为只有一个网口,只适合MESH组网,(我没用过MESH组网过) 有需要无线无缝漫游的可以联系我,每台价格30元

也可以出一台闲置的K2P刷好了集客AC固件,可以用并联方式,接4根网线到每一个AP(我的单网口AP),K2P  A2版90元

=============================

原先K2P刷的AC,后来我自己又换成X86的AC了,用的NAS的主板刷机的,大概几分钟就刷好了,X86的就跟装系统一样,一个优盘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连接效果不会太好的,一个是手机信号不好的地方扩展的WiFi热点信号也不会太好,第二个是WiFi中继带宽减 ...

电力猫的方法很好。

设置成一样的ssid和密码,我在阳台,连接了阳台的热点,回到客厅,是否任然连接的是阳台的热点?这时候阳台的热点信号很弱,会影响上网速度啊。

京东自营能推荐给我电力猫的购买品种?

另外,我目前上网的路由器等不想动它,路由器在客厅,有网络口。 我想在主人房和小孩房各多放一个热点,这两个热点使用电力猫。

相当于我要买3个电力猫?客厅的电力猫从原来路由器通过网线获得上网信号,然后通过电力线路发射给另外2台电力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力猫的方法很好。

设置成一样的ssid和密码,我在阳台,连接了阳台的热点,回到客厅,是否任然连接的是 ...

WiFi 5漫游是“硬切换”,必须信号掉到某一个阈值以下才会尝试连接新的热点,所以偶尔还是有体验不好的位置。
WiFi 6的漫游则是“软切换”,哪个信号强切换到哪个,所以最好是考虑一步到位买WiFi 6的设备。
我目前用的是WiFi 5,好几年没升级了,所以也没法给你推荐哪个WiFi 6设备比较好,等楼下补充吧。

你扩展两个热点的话是需要3个电力猫,1个有线,2个无线。
目前市面上的电力猫大部分是高通Atheros方案,1000M/500M/200M/85M一直向下兼容。
我目前用的是咸鱼买的中国电信定制产品,和以前买的Netgear 500M、杂牌200M都能配对上,不同品牌互通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现在支持mesh的路由怎么样?

网友C:
就是mesh满足你的要求,京东直接搜me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mesh满足你的要求,京东直接搜mesh

这套可以吗?

TP-LINK无线路由器 分布式套装 1900M全千兆 不分子母 WDR7650千兆 易展mesh 高速5G双频  即插即用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mp;utm_term=CopyURL

网友:
买个AP试一下,我在车间就装了一个,基本整个车间信号都满格的,仓库是铁皮搭的房子,信号也才减弱了1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套可以吗?

TP-LINK无线路由器 分布式套装 1900M全千兆 不分子母 WDR7650千兆 易展mesh 高速5G双频   ...

这套速率太低,我现在的MESH就是这套,体验很差,正打算换掉。可以考虑 https://item.jd.com/10002042979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速率太低,我现在的MESH就是这套,体验很差,正打算换掉。可以考虑 https://item.jd.com/1000204297 ...

我的宽带才300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宽带才300兆。

AC+AP的 全屋WIFI方案体验好    https://item.jd.com/10038324841361.html

网友:
我家里使用三个刷了OPENWRT的路由器,有线网连接,无线网SSID和加密设置相同参数,开802.11k、v 协议,使用测试软件测试,漫游切换在60ms以内。 理论上开启802.11r切换会更快,但设置复杂就没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套可以吗?

TP-LINK无线路由器 分布式套装 1900M全千兆 不分子母 WDR7650千兆 易展mesh 高速5G双频   ...

我也买的是tplink的mesh,客厅放一个,主卧卫生间放一个,从此上网就没有明显烦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套可以吗?

TP-LINK无线路由器 分布式套装 1900M全千兆 不分子母 WDR7650千兆 易展mesh 高速5G双频   ...

我家用的就是这个型号,不过我是通过网线吧2个路由器连起来的。确实解决了我家的信号问题,每个地方都可以高速上网。

两个路由器用无线连的话,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用的就是这个型号,不过我是通过网线吧2个路由器连起来的。确实解决了我家的信号问题,每个地方都可 ...

我也可以使用网线。

使用网线连接,带宽就没有损失了?

你上网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F:
Wifi要想突破10MB,必须放弃2.4频段,信号虽然好但是频道堵塞太厉害。只能做为一般要求不高设备使用。
目前首选5ghz 频段wifi6路由器,推荐华硕ax5400路由器,目前869价格。地点选澳大利亚模式关闭2.4频段都可以一个路由器轻松路解决一套房子wifi覆盖。里面带上网行为管理适合有小孩家庭。
Wifi要快只能上5ghz,5ghz信号与速度要好必须上高端射频放大器芯片,一个芯片50一颗。wifi跑的快又稳路由器都比较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可以使用网线。

使用网线连接,带宽就没有损失了?

理论上使用网线 不会损失无线的带宽

正好昨天晚上在家测了一下网速,我家是100M的宽带。

这个路由器家用还可以,因为自从换了这个 老婆再也不抱怨家里wifi不好了(之前用的斐讯k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使用网线 不会损失无线的带宽

正好昨天晚上在家测了一下网速,我家是100M的宽带。

你是全部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和相同密码?

在房子里面到处走动,网速都一样快?

两台设备怎样自动切换到信号最强的?  我总是担心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原来的设备的信号弱了,但没有断开连接,手机就会一直使用原来信号弱的设备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 5漫游是“硬切换”,必须信号掉到某一个阈值以下才会尝试连接新的热点,所以偶尔还是有体验不好的位 ...

上AC控制器,就不算硬切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全部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和相同密码?

在房子里面到处走动,网速都一样快?

要达到无缝效果,如果有网线就上AC+AP的方案,没有网线就上wifi6走mesh。别的方案体验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全部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和相同密码?

在房子里面到处走动,网速都一样快?

两个路由器是相同ssid和密码,但是我是给5g和2.4g的ssid 分别设置的,我家所有的设备能连接5g的我只连接5g,不使用2.4g

由于5g的穿墙能力弱,再加上我家里两只路由器相距比较远(墙多)

我在客厅放一只,卧室放一只,基本上在卧室就连接卧室的,在客厅就连接客厅的,它切换的时候 我是感觉不到的。

如下图 1号是弱电箱的位置 主路由器,2号是卧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ifi要想突破10MB,必须放弃2.4频段,信号虽然好但是频道堵塞太厉害。只能做为一般要求不高设备使用。
目前 ...

京东现在妇女节促销94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全部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和相同密码?

在房子里面到处走动,网速都一样快?

mesh就是自动帮切换,一个mesh主设备(AP)设置了ssid和密码,mesh从设备(AP)配对上去就可以了,不用另外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TP-LINK XDR1850 WIFI6 易展套装,一个放三楼,一个放二楼,中间用网线连,全屋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京东现在妇女节促销949

我前一年年底769买的,如今淘宝官方999了!还有一个店铺860,难道不是全新

网友:
我的解决方式是小米wifi放大器,可以实现莫的要求,可以考虑的
WiFi 漫游都能实现,靠近配置一下,随便插在电源上就行了,但是级联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使用网线 不会损失无线的带宽

正好昨天晚上在家测了一下网速,我家是100M的宽带。

无线信号不好,除了墙体影响,最大问题应该是周边的信号干扰?

网友:
    电力猫可以用过子猫全屋互联,家里已经用了好几年,同面墙楼上楼下传输速率减半,去年回家拆掉了有线电视线给全换成网线了,然后通过网线连各AP。

网友:
mesh路由器是最佳选择

网友:
我的是openwrt + wifi 6 ap,好像是无感切换的,不太确定,因为有时也断流,没太注意,因为如果不换位置是稳定的,从客厅到房间会有断流的情况,过2-3秒钟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全部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和相同密码?

在房子里面到处走动,网速都一样快?

莫总,我是用的H3C的AC+AP。也不是说全部都好,偶尔也会在切AP的时候断1秒,并且web界面简单且不友好,稍微深层次的功能都需要用指令去弄telnet登录来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线信号不好,除了墙体影响,最大问题应该是周边的信号干扰?

2.4g干扰严重,5g穿墙能力弱,带宽高,所以要好一些。

能用5g的设备 我都连5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套速率太低,我现在的MESH就是这套,体验很差,正打算换掉。可以考虑 https://item.jd.com/1000204297 ...

新房子在装修  装修完了 我也想用这套便宜点呢 ,速度慢的话直接  用2个你推荐的贵点的那个带mesh路由器 ?还是一个贵的  一个便宜点的  ,哪个方案比较好点

网友:
干嘛买这么贵的呢,智商税,我现在很怀念斐讯0元购啊

这套就不错,黑色的就是AP固件,带不死系统,随便刷机  别的配套固件,比如OpenWRT等

网友B:
黑色的路由器,双频内置天线,如果刷OP固件,USB接口就可以接打印机,让USB有线打印机变成无线打印机,可以放置在远离电脑的桌子上,并且局域网内所有的电脑都可以通过无线网打印,

网友:
达到300兆 无线速度,需要比较强的5.8G WIFI信号

网友:
有线回程的mesh,你值得选择

网友:
linksys  6600有线的mesh

网友:
可能现在有新款。3300是256m 内存。6600是512内存。无线圹展有找线机率。必须有线

网友:
直接用tp-link的易展连接,设置简单,不对,不用设置,按一个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是买 tp 或者水星 易展版 mesh 版本,WiFi信号支持 k v 基本上可以无缝漫游。所有路由器 SSID 、密码都设置成一样,一个主路由,后面的全是 AP 模式,关闭 DHCP 即可。

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016-1-1.html

网友:
菊花牌子母路由器,子路由器可以网线组网,也可以电力组网,一个ssid全屋漫游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路由器,双频内置天线,如果刷OP固件,USB接口就可以接打印机,让USB有线打印机变成无线打印机,可以 ...

刷OP固件,USB接口就可以接打印机,是不是要装特定OP插件,才可以使用打印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OP固件,USB接口就可以接打印机,是不是要装特定OP插件,才可以使用打印机呢  ...

是的,但是你刷的OP只要不是精简版,都自带这个插件的,我遇到的99%都带,然后也有个别型号打印机因为不是通用什么协议,也不支持,各大知名品牌的都支持,小众品牌不支持,我遇到过

网友:
正好今天刚换了TPLINK的K50烟灰缸套装(1主2从),家里大平层,4房+2厅,可以一个ID无缝覆盖,放烟灰缸的以及相邻的房间都可以跑满电信500M,应该是目前最具有性价比的mesh组网组合了,莫大可以参考下
https://item.jd.com/100031368600.html
我是用有线回程,如果要无线回程,需要3频的,可以看看K66
https://item.jd.com/100017483355.html

网友:
还是用网线做有线回程的mesh,电力猫稳定性很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买K2P A2版本路由器(论坛二手夹单价90元左右,千兆网口,千兆无线),斐讯的这个K2P即使斐讯跑路了,依旧 ...

能不能出个教程和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出个教程和链接??

最简单是 K2P A 版,刷支持 kvr padavan 固件 https://ostarted.com/107#toc-4,一个主路由,另外的 AP 模式,开启 kv ,关闭 r,全部 WiFi 名称和密码设置成一样即可。

网友:
TP-LINK无线路由器电力猫套装H29RA可以的

楼主:
我家里原来的路由器不想更换。是WiFi5的。

这次我购买,如果mesh是WiFi-6的,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原来的路由器不想更换。是WiFi5的。

这次我购买,如果mesh是WiFi-6的,有用吗?

还是整套换WIFI6的吧,我原来也是想不换前级路由,华3的,后面试了下,还是全部换WIFI6的效果好,现在新的手机都支持WIFI6

网友:
以后wifi6的设备会越来越多吧,看我的办公室电脑wifi6的连接速度

另外:你换成这种mesh路由器的话 你的主路由器 得换掉吧,不然 怎么mesh连接?

楼主:
买了。

准备走网线。

网友:
这种TPLINK小音箱居然涨价了,前年是140多一个

网友E:
站长你给5g 和 2.4g 的ssid不要设置成一样的,分开设置。手机啥的 能连接5g的就使用5g信道。2.4g的信道太拥堵了,所以体验差。

网友:
站长的情况   是不是直接上个高频功放?

这样处理和原来的网络设置都不牵扯,仅增大WIFI信号的发射强度和传播范围

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长你给5g 和 2.4g 的ssid不要设置成一样的,分开设置。手机啥的 能连接5g的就使用5g信道。2.4g的信道太拥 ...

我都是使用5G的。5G的名称肯定跟2.4G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都是使用5G的。5G的名称肯定跟2.4G不一样

TPlink默认双频合一,现在的设备都会自动选择的,我用了一年半这MESH路由了,没感到双频有分开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TPlink默认双频合一,现在的设备都会自动选择的,我用了一年半这MESH路由了,没感到双频有分开的必要。 ...

你的意思,5g跟2.4g使用同样的ssid和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5g跟2.4g使用同样的ssid和密码?

是啊,默认就是一样的,所谓的双频合一。
平时手机笔记本都是优先5G,或者能够双频一起连接的,实在距离太远了才会切换到2.4G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5g跟2.4g使用同样的ssid和密码?

对,不过有些老设备可能会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不过有些老设备可能会连接不上。

tplink的mesh路由还有个单独的游客WIFI接入点,是纯2.4G的。

网友:
5G和2.4G使用一个用户名,会出现有皆容性不好的设备找不到网络,华三AC+AP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不过有些老设备可能会连接不上。

我的海康威视摄像头是2.4G的。

米家新风机、空气检测仪、电磁炉也是2.4G。

这些设备,如果5g跟2.4g使用相同SSD,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海康威视摄像头是2.4G的。

米家新风机、空气检测仪、电磁炉也是2.4G。

双频合一就是5G,2.4G使用相同的SSD和密码。我是用的WIFI面板,所以5G开放不设密码,因为出了房间就没啥信号了。另外弄了个路由器开2.4G联家电,WIFI面板的2.4G弱,室外的摄像机连接不可靠。

网友:
5和2.4g弄一个ssid,2.4g专门弄个ssid给老设备用。

网友:
学习一下各位大师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海康威视摄像头是2.4G的。

米家新风机、空气检测仪、电磁炉也是2.4G。

我试过一个海康摄像头可以连接双频合一的WiFi,其它的没试过。旧笔记本好像试过两三台连不上。

楼主:
收到货。准备安装。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我家原来的设备SSID 是WiFi_01。速度可以测试到300m/s

这两台mesh通过网线连接,单机测试(SSID 都不一样),WiFi速度都可以达到300m/s。

我将两台mesh 的ssid 都改为WIFI_01, 密码也与原先的一样。

发现mesh 根本没有工作,还是使用原来的设备。

难道必须都是mesh的设备,才能使用相同的ssid与密码,才能生效?!

网友:
用了tplink的易展路由器,那你原先的主路由器的wifi就得禁用,或者手机移除原先主路由的wifi接入点。

楼主:
我现在测试到,2个mesh设备是可以使用相同的SSID与密码,并且真的可以协同工作,两个隔离很远的地方,都可以达到300m/s。

唉,上面我已经反复声明需要三个wifi发射点,其中一个是原来的地点,另外两个扩张到两个房间。

上面竟然没有人告诉我需要购买3台mesh 设备。

继续购买。

楼主:
退货。之前担心跟原来的wifi5不能匹配,所以我才买wifi5 的mesh。

改买wifi6的mesh。买3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到,2个mesh设备是可以使用相同的SSID与密码,并且真的可以协同工作,两个隔离很远的地方,都可 ...

最省事是3个mesh

如果原本WiFi 支持 k v 也可以,不过目前看来原本 WiFi 固件肯定是不支持 k v 协议。

Win 10 系统可以使用 WinFi 软件查看路由器是否支持 kvr 协议

解压密码 1024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全部设备使用相同的ssid和相同密码?

在房子里面到处走动,网速都一样快?

这个需求,上AC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需求,上AC控制器吧

mesh不是很好吗?

昨晚我测试,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网速都能达到300mb/s。

以前偏僻的地方只能几mb/s。

网友J:
我家每层楼中间放一个tplink wdr7650,整个屋信号都不错,最差的地方也有几十兆带宽,这小音箱的信号比那些一堆外接天线的路由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家每层楼中间放一个tplink wdr7650,整个屋信号都不错,最差的地方也有几十兆带宽,这小音箱的信号比那些 ...

用网线链接?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网线链接?

是的,有线回程。
我也试过其中一个盒子不接网线,隔楼板跟楼上的盒子无线回程连接,这样都能有几十兆带宽,看看视频之类足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有线回程。
我也试过其中一个盒子不接网线,隔楼板跟楼上的盒子无线回程连接,这样都能有几十兆带 ...

看来我的出租公寓,每个套间都要有网线到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出租公寓,每个套间都要有网线到达。

公寓每个房间都要有网线,最好再加一根光纤,和网线穿一根管就行,现在皮线光纤很便宜。
有网线,租户可以自己插路由器PPPoE连网,网络管理比较容易。

网友: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书房离得远,客厅用的是小米,书房买了几个tplink效果都很差。后来买了redmi进行mesh组网,500M杠杠的。和客厅网速一样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退货。之前担心跟原来的wifi5不能匹配,所以我才买wifi5 的mesh。

改买wifi6的mesh。买3台。

站长,都2202年了,表考虑WiFi 5 路由了;
感受了WiF6的高速(500M宽带可跑满)稳定(几乎不断网),WiFi 5 路由将全部退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出租公寓,每个套间都要有网线到达。

如果土建的时候没做好布线,改造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土建的时候没做好布线,改造有点麻烦

我还没有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站长,都2202年了,表考虑WiFi 5 路由了;
感受了WiF6的高速(500M宽带可跑满)稳定(几乎不断网),WiFi ...

之前上面的发言误导我了。

因为我不想换家里的路由器,家里路由器肯定是wifi5,所以我买了wifi5的。实测也能跑300mb/s。

我家宽带只是300mb/s。

楼主:
三台AX1800到货。

楼主:
连接好,竟然WiFi图标上有个6字。

楼主:
我家使用300兆的移动宽带。

看来可以升级到500兆了。之前设备不行,升级到500兆也没有意义。

楼主:
只安装一台AX1800, 另外两个房间信号弱,实测只有117mb/s 和140mb/s。

而且有时会断线。

楼主:
开始安装第二台AX1800.

接好线,机器开始绿色灯常亮,大概10秒,变成红灯常亮。

按一下“易展”按键,红灯闪烁好几分钟,然后变为红灯常亮。

说明易展失败。

只能手工配置了。

楼主:
手工配置,发现竟然提示没有宽带信号。

两台都是这样,换了网线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工配置,发现竟然提示没有宽带信号。

两台都是这样,换了网线都是这样。

找到原因了。AX1800上面有3个以太网口,我使用其中一个插入网线,连接另外一台AX1800, 竟然发现这样是不行的!

只能将第二台AX1800也插入到主hub上。

这样,另外一个房间也能测出超过300mb/s的速度了。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2台工作,一台全速,另外一台只有3分2速度。

换了一个hub就好了。我之前使用的是华三铁壳的企业hub,只有5口。新的是华三的塑料8口,出问题了。

楼主:
将其他设备接入,全部成功:

海康威视萤石摄像头
米家电磁炉
米家空气检测仪

网友J:
你现在几个MESH的DHCP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现在几个MESH的DHCP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

我没有配置。

我只是选择动态获得IP地址。mesh设备本身的DHCP我没有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始安装第二台AX1800.

接好线,机器开始绿色灯常亮,大概10秒,变成红灯常亮。

我三台设备接上去,第三台设备按了一下易展,第二台设备的红灯也在闪了。

然后后面2台设备都配置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配置。

我只是选择动态获得IP地址。mesh设备本身的DHCP我没有配置。 ...

那估计mesh路由器自带的dhcp服务器也是默认启用了的,手机连mesh获取的ip段跟主路由可能不在一个网段

网友:
看到三全邮条,果断上京东买了75根,一根6毛钱,哈哈哈。。。
现在买,一台259,便宜了10元,再观望下莫大的效果。
有一个问题,多台mess能实现局域网内多台互联吗?比如一个NAS,局域网内多台电视都可以连上。

楼主:
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其实也是老问题)。

手机拷贝数据到GEN 10 服务器,速度只有16mb/s。

GEN10 的千兆以太网线插在AX1800的第二个以太网口上。

谁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E:
16MB 已经很快了吧,达到百兆网络的速度了,是不是手机性能有限? 或者从路由器到服务器 中间哪一段网络是百兆的。

网友:
站长能对比下网线互连和无线互联的效果吗?也想搞一套但要拉网线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MB 已经很快了吧,达到百兆网络的速度了,是不是手机性能有限? 或者从路由器到服务器 中间哪一段网络是 ...

服务器插在hub上,或服务器插在mesh上,速度没有变化。

服务器网卡的连接速度就是千兆的啊。

为什么地方现在了速度?

我是使用手机“三星note 10” 通过三星的网络储存进行拷贝操作。

三星note10的WiFi速度应该很快的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其实也是老问题)。

手机拷贝数据到GEN 10 服务器,速度只有16mb/s。

可以试下打开端口聚合功能,看看有没有提高

网友:
我用的WDR7650,如果遇到家里停电,主路由器晚于MESH路由器启动,大概率会有一个WDR7650不正常,WIFI不能连接。
通过APP或者网页进去将WDR7650重启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试下打开端口聚合功能,看看有没有提高

以太网口本身就是1000兆,不需要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