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和NAS哪一种更加可靠?

楼主(2022-03-03):
以前摔过一个硬盘,数据都读不出来了
用NAS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但是NAS防摔,但是移动起来不方便啊

各位移动硬盘是什么配置,是2.5寸硬盘+硬盘盒么

网友:
看有没有网,有网NAS,没有网只能用移动硬盘。
移动硬盘经常摔可以用SSD。
数据要多地备份。

网友A:
买白裙辉 最安全

移动硬盘  比大厂的U盘还不安全

家里有个 移动硬盘   只存放电影 几乎不去动位置  一年也就通了10次电, 竟然坏了

网友:
买个佳翼的硬盘盒,再买个国产的NVme SSD挺爽 的,我就这么用

网友:
我现在用的方案,仅供参考:
1. 三星移动ssd t3,有加密,可以做数据的临时安全备份;
2. 白群晖,双盘,4t+8t,4t做重要数据、照片、以及一些常用软件的备份,采用sync自动同步方式,
    每周或者半个月做一次电脑和笔记本到群晖的数据备份;4t中的照片和重要资料,采用群晖的hyper backup
    软件,增量备份到8T硬盘分区。8T硬盘划分出一部分做不常用不好找的软件的备份。
3. 今年过年又另购了一台4盘位的威联通,本来打算做高清视频的播放器,一块淘汰的512g ssd做系统盘,另外现在
    增加了16T+16T双盘位,不过如果是资料备份,强烈不建议用威联通,它的系统不是给人用的,又麻烦又难用。
    现在32t基本已经满了,但是电影和纪录片只下载不怎么看。威联通大部分app是收费的,群晖免费。
4. 百度网盘做常用软件仓库,随时用随时下载,vip,跑满100M带宽,很方便,但是百度网盘不建议长期存储重要资料和数据,
    有丢失的可能。

网友B:
说SSD防摔不假
但是若SSD其他原因坏了
就算FBI来了也恢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SSD防摔不假
但是若SSD其他原因坏了
就算FBI来了也恢复不了!

哪些原因可以导致ssd损坏呢?

网友C:
移动硬盘是冷存,NAS是热备,但凡重要数据,必须存2份,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呢,何况硬盘

搭车出两台D2550  2G内存,8G引导盘的NAS,399包邮全国非偏远。提供一步一步操作的截图教程。傻瓜式

网友D: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方案。
1.家里一台DELL720 4T*4块 raid10, 装goodsync,笔记本 整盘随时备份。间隔半小时。
2.公司也是这样。
3.百度网盘 VIP 随时热备份。大概间隔1分钟,有变化的文件就会上传。这个主要是外出的时候起作用。

以上都是备份带历史记录。随时可还原到以前的版本。

以上都是血的教训才总结出来的。现在连SVN都没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硬盘是冷存,NAS是热备,但凡重要数据,必须存2份,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呢,何况硬盘

搭车出两台D2550  2 ...

你这个是蜗牛星际么

网友E:
成年人不做选择,两个都要就行了,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年人不做选择,两个都要就行了,又不贵

你的NAS多大容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方案。
1.家里一台DELL720 4T*4块 raid10, 装goodsync,笔记本 整盘随时备份。间隔半小时 ...

你好,百度网盘 VIP 随时热备份,这个需要怎么特殊设置一下吗?是否需要超级VIP才行,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蜗牛星际么

蜗牛星际的机箱和电源,内脏不是。17*17的主板原版是J1900芯片组,这个是D2550芯片组。原版4G,这个是2G

闲鱼找J1900的原版,很多同城自提的,价格应该300元就能买到,比我配置高还便宜。我现在还有几台原版的,自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百度网盘 VIP 随时热备份,这个需要怎么特殊设置一下吗?是否需要超级VIP才行,谢谢回复 ...

普通VIP就行吧,,我一年100来块钱,

在桌面版本APP中 左下角-->工具-->文件夹备份,
需要随时备份的文件夹,添加就好了。
最多只能添加5个文件夹,不能整盘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原因可以导致ssd损坏呢?

写的时候断电 可能坏
写的时候程序飞了,没写完整 可能坏
写的时候电压不稳 可能坏
写的时候脉冲尖峰 可能坏

所以 写的时候如同是女人生娃娃。
但是女人只生3个就行了
ssd又不是光盘。
也不是说SSD不能用,我认为SSD就应该做系统盘,不要放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白裙辉 最安全

移动硬盘  比大厂的U盘还不安全

机械的,要通电,磁数据还要定期迁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原因可以导致ssd损坏呢?

导致SSD损坏的原因太多,你应该问怎样不会坏,答案是,不要用SSD。

网友:
这两个面向的需求对象完全不同……
不知道楼主是出于什么需求把这两个拿出来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