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BLDC的三个相线A B C和三个霍尔线 HA HB HC对应关系的疑问

楼主(2022-03-03):
最近在学习FOC,尝试使用ST的电机库。但自己所使用的电机没有资料。所以想请教一下电机的三个相线ABC,和HALL的HA HB HC对应关系怎么判断呢?
我这边测到了一个相线反电动势  和 三个霍尔信号的波形。
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看网上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测到的,只有一个反电动势波谷对应HALL下降沿的波形

网友A:
首先找到3相反电势和6步换相的关系,再对应霍尔信号,最后就可以对应svpwm对应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到3相反电势和6步换相的关系,再对应霍尔信号,最后就可以对应svpwm对应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 ...

嗯嗯,了解了

网友:
附件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