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里电子书多么,怎么管理电子书的?

楼主(2022-03-03):
我以前下了几百个G的电子书,但是想用的时候总是找不到:(
怎么管理电子书比较好呢

网友A:
删掉
-----------------字数补丁

网友B:
我一般用来盖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掉
-----------------字数补丁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掉
-----------------字数补丁

低格式化全盘么?

网友C:
我之前也是随便放个文件夹,后来花半个月分级分类目录放置了,然后用everything查找,再也没烦恼了;放一角参考下

网友:
├─[01]开发资料
│  ├─[01]嵌入式开发组件
│  │  ├─[01]嵌入式网络开发组件
│  │  │  ├─CycloneTCP
│  │  │  ├─LwIP
│  │  │  ├─TCP-IP详解卷
│  │  │  ├─uCTCPIP
│  │  │  └─uIP
│  │  ├─[02]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  │  │  ├─bertos
│  │  │  ├─ChibiOS
│  │  │  ├─ConTIKI
│  │  │  ├─Coocox
│  │  │  ├─eCOS
│  │  │  ├─FreeRTOS
│  │  │  ├─NuttX
│  │  │  ├─Salvo
│  │  │  ├─TinyOS
│  │  │  ├─uCOS
│  │  │  └─uITRON
│  │  ├─[03]嵌入式图形管理组件
│  │  │  ├─emWin
│  │  │  ├─FLTK
│  │  │  ├─LittlevGL
│  │  │  ├─TouchGFX
│  │  │  └─uCGUI
│  │  ├─[04]嵌入式文件系统组件
│  │  │  ├─FATFS
│  │  │  └─Reliance Edge
│  │  ├─[05]嵌入式状态机QP框架
│  │  │  ├─QDK
│  │  │  ├─QM
│  │  │  ├─QP-C
│  │  │  ├─QP-Cpp
│  │  │  ├─QP-nano
│  │  │  ├─Qtools
│  │  │  └─Win32-GUI_in_C
│  │  ├─[06]嵌入式Lua脚本开发
│  │  ├─[07]嵌入式数据库开发
│  │  │  ├─Berkeley DB
│  │  │  └─SQLite3
│  │  ├─[08]嵌入式影音组件
│  │  │  ├─Opus
│  │  │  └─Speex
│  │  └─[09]嵌入式工业总线通信
│  │      ├─Ethercat
│  │      ├─Profibus
│  │      └─Profinet
│  ├─[02]元器件数据手册
│  │  ├─[01]微控制器
│  │  │  ├─[01]ARM内核文档
│  │  │  │  ├─ARM7
│  │  │  │  ├─ARM9
│  │  │  │  ├─Cortex-A9
│  │  │  │  ├─Cortex-M3
│  │  │  │  └─Cortex-M4
│  │  │  ├─[02]ST
│  │  │  ├─[03]ATMEL
│  │  │  │  └─ARM9
│  │  │  ├─[04]STC
│  │  │  ├─[05]SAMSUNG
│  │  │  ├─[06]NXP
│  │  │  ├─[07]MICROCHIP
│  │  │  │  ├─PIC12
│  │  │  │  ├─PIC16
│  │  │  │  └─PIC24
│  │  │  ├─[08]TI
│  │  │  ├─[09]Silicon Labs
│  │  │  ├─[10]WCH
│  │  │  ├─[11]复旦微
│  │  │  └─[12]兆易
│  │  ├─[02]存储器件
│  │  │  ├─DRAM
│  │  │  ├─EEPROM
│  │  │  ├─FRAM
│  │  │  ├─NAND
│  │  │  ├─NOR
│  │  │  ├─PSRAM
│  │  │  ├─SDRAM
│  │  │  ├─SD_MMC_TF
│  │  │  ├─SPI_FLASH
│  │  │  ├─SPI_NAND
│  │  │  └─SRAM
│  │  ├─[03]电源电池
│  │  │  ├─DC-DC
│  │  │  │  ├─BOST
│  │  │  │  ├─BOST-BUCK
│  │  │  │  ├─BUCK
│  │  │  │  └─DCDC设计指南
│  │  │  ├─LD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来盖泡面

电子书打印出来盖泡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libre

calibre管理几十本书挺好用,管理几万本就不大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随便放个文件夹,后来花半个月分级分类目录放置了,然后用everything查找,再也没烦恼了;放一角 ...

先分类存放,再把文件名改成尽量详细的长名,多加几个关键字或特征词,然后everything搜索

网友:
这些电子书真的会看吗?  现在有问题不都直接搜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分类存放,再把文件名改成尽量详细的长名,多加几个关键字或特征词,然后everything搜索 ...

是的,特别是手册都给关键参数写在文件名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书打印出来盖泡面的吗

目测是 kindle

网友:
直接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分类存放,再把文件名改成尽量详细的长名,多加几个关键字或特征词,然后everything搜索 ...

你现在收集了多少电子书呢

网友:
现在还需要存电子书吗?
需要什么资料直接网上搜索就行了,你硬盘再大,比得了互联网上的资源多?
你检索工具再先进,比得了百度之类的搜索引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收集了多少电子书呢

都成为藏书了,真正看过的不多

网友G:
这样可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可以否?

calibre有服务器版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ibre有服务器版本么

有,用docker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