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塑料外壳表面电镀,是否可行

楼主(2022-03-03):
常用的3D打印材料,想电镀成镜面很亮的那种,达到硬盘里面拆出来那个能当镜子的亮度,是什么工艺,如果设备简易,想自己DIY一个玩玩

网友A:
3D打印件可以电镀,好像是先喷一个导电漆,然后再电镀,上油管有很多相关视频,至于能否达到镜面效果,这主要还是取决于你打印的零件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件可以电镀,好像是先喷一个导电漆,然后再电镀,上油管有很多相关视频,至于能否达到镜面效果,这主 ...

谢谢!大概了解了,我找点资料来研究。

没梯子打不开油管

网友B:
首先要光滑才行,不需要电镀,喷镀铬自喷漆就好了,比较反光。
表面不平的,电镀也不全部反光的,要抛光后电镀才有这么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件可以电镀,好像是先喷一个导电漆,然后再电镀,上油管有很多相关视频,至于能否达到镜面效果,这主 ...

可以反电镀么,把电镀的这层物质溶解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光滑才行,不需要电镀,喷镀铬自喷漆就好了,比较反光。
表面不平的,电镀也不全部反光的,要抛光后 ...

我想在塑料上达到超亮,类似镜面的效果,能硬盘里面的磁片亮度就OK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反电镀么,把电镀的这层物质溶解下来

某宝找到了有溶解的

网友:
比较常见的厨房水龙头、浴室花洒之类,价格便宜的都是塑料材质镀的,锃亮锃亮,不清楚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