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微信小程序或安卓版的modbus的APP?手机调试modbus用。

楼主(2022-03-03):
谁有微信小程序或安卓版的modbus的APP?手机调试modbus用。
有时去现场不一定带电脑,调试modbus不方便,
想搞个蓝牙转485的模块,没带电脑的时候手机直接可以调试,
蓝牙串口虽然可以调试,但是要算CRC,还要解析数据,不方便。
所以想找个直接可以设置寄存器的modbus的调试软件,类似PC上的Modbuscan或Modbus poll的。
哪位大佬有的。

网友A:
去年用ESP32搞了一半,基本功能调通后,后面忙那个奇亚的事就没继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用ESP32搞了一半,基本功能调通后,后面忙那个奇亚的事就没继续了。  ...

你这是走的tcp不是蓝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走的tcp不是蓝牙吧?

支持蓝牙和wifi连接 ESP32 转串口模块,蓝牙转串口的调通了,wifi的还没调,想着wifi的简单,留着后面弄的。

名字wb-uart , wb就是wifi + bluetooth

网友:
标记一下,同求

网友B:
这个我做了一个DEMO啊,放硬盘里吃灰了手机读写PLC

网友C:
其实核心功能不烦,怕的是各种安卓的适配,搞个界面,在我手机上正常,到你就不一定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做了一个DEMO啊,放硬盘里吃灰了手机读写PLC

等级不够,看不了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蓝牙和wifi连接 ESP32 转串口模块,蓝牙转串口的调通了,wifi的还没调,想着wifi的简单,留着后面 ...

666,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核心功能不烦,怕的是各种安卓的适配,搞个界面,在我手机上正常,到你就不一定行了。 ...

应该还好吧,这个又不需要多复杂的UI,只要能显示设置各个寄存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