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50 G8笔记本小键盘无法调节屏幕背光问题

楼主(2022-03-03):
笔记本快小键盘背光快捷键调背光失效了,调节声音这些快捷键都好用的,从新装了快捷键驱动,电源管理驱动,显卡驱动,都无效,难道非得我从新安装系统吗,之前好的,怀疑被之前性能优化搞出问题的,不装系统情况有是否有方法定位出问题

网友A:
我也是惠普的战66,之前遇到过两次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办法是重装显卡驱动
尽可能把自动更新关掉,要网上查查才行,我之前出问题就是怀疑自动更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惠普的战66,之前遇到过两次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办法是重装显卡驱动
尽可能把自动更新关掉,要网上查 ...

我设备管理里面都卸载了显卡驱动,开机重启后还是不行

网友B:
显卡驱动被禁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被禁用了吧?

没有,只是快捷键F3和F4不能用,声音的快捷键都是正常的,鼠标调背光是正常的,装了显卡驱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