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eyond Compare 4对比uboot代码不显示差别

楼主(2022-03-03):
如题,不显示差别 要点开文件出差显示文件差别,大家使用是这个情况吗

网友A:
你比较一下。再一个,这软件本来就有些小毛病,不点开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较一下。再一个,这软件本来就有些小毛病,不点开是不显示。

谢谢 大神

网友B:
默认是仅仅比较修改时间和文件大小,不打开文件,不做内容比较。显示很快,只是这结果,因文件系统记录等而异,不咋准确。

我都是在比较选项里面,选中"比对内容",按规则精确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仅仅比较修改时间和文件大小,不打开文件,不做内容比较。显示很快,只是这结果,因文件系统记录等而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仅仅比较修改时间和文件大小,不打开文件,不做内容比较。显示很快,只是这结果,因文件系统记录等而 ...

学会了,谢谢大家

网友:
按规则比较,比较二进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