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由于路由器,蓝牙音箱发出滋滋声

楼主(2022-03-03):
之前好好的,后来路由器换了个插排,就经常滋滋响,而且是偶尔有。
路由器和音箱靠的很近。路由器是2.4和5g双频的
怎么办呢,如果换个音箱,是不是也会响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电磁兼容不过关,被路由器的射频信号辐射导致。这样的话还是扔了吧:)
你可以验证下,拿手机靠近音响打电话(最好是以前的2G手机)看看是不是也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

网友:
这个是因为路由器的2.4G信号干扰音箱的线路引起,只能加屏蔽或者把路由器拉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