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求推荐个漏电流在nA级别的模拟开关

楼主(2022-03-04):
各位坛友,求推荐个漏电流在nA级别的模拟开关,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谢谢。。。

网友:
ti 有,还有 pa级别的 不过现在可能没货了

网友:
上信号继电器/干簧管继电器 吧

网友:
欧姆龙G3VM- 卡卡卡卡

网友:
既然要模拟开关,估计得要频繁切换信号,继电器机械寿命有那么长吗,一般继电器机械寿命应该100万次,电器寿命10万次吧

网友:
需不需要氮化镓的,很贵的那种。我们有代理。用在5G上的

网友:
模拟开关
MAX328,1PA,目前货源有问题。
ADG508,10PA。

网友:
adg804  adi     2nA      国产圣邦微  SGM4581  10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