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怎么我这个CH340电路不能下载STC呢?可以仿真

楼主(2022-03-04):
如题,做了个CH340的电路,把485和TTL做在了同一个小板上,用74AHCT1G08与门作为TTL和485输入切换电路,TTL和485空闲时输入是高电平,有一个低电平,340输入就低电平了,TTL自发自收正常,把STC设置好后可以仿真STC,就是不能下载、设置STC,为什么?图中R5短接也不行。

网友A:
应该是TXD给供电了吧,反接一个二极管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XD给供电了吧,反接一个二极管试下。

TXD确实供电了,STC电压达到3V多,但是把STC电源对地瞬间短路,还是不能下载,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把74AHCT08、MAX13487撤掉,所有的原件换一遍,也不行,CH340到正常板正常,板子也没发现问题,没东西啦,自发自收也对,WHY?